[室内机] 小号纸飞机怒插烟筒

楼主(2015-10-29):
这小飞机是能飞,感觉动力特别不够,感觉要接近全油门才行。无风情况,飞的挺好。
5mmKT板 翼展340,长250 能飞全重33g,130-200电池8520空心杯,直驱75mm浆。飞了约1分半,感觉电机很热。稳定性不好,特怕横风。
伟力的板子好处就是不挑电池,可以驱动8520空心杯。缺点是次次对码。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88接受必须用好电池才行,要不就咳嗽的不行。优点是一次对码,一直使用。手头720空心杯直驱75mm明显推力更小。
弱弱的问下论坛高人 8520空心杯直驱多大螺旋桨合适,大概推力多少呢?
8520减速组拉力挺大,螺旋桨太大,没法装到这种纸飞机上。哎!

网友:
同求对这两种接收机的看法。

楼主:
8520直驱75的螺旋桨可以达到30克以上推力,之前浆反了最大18克推力。

网友A:
嘿嘿,我也做了2架小纸飞机
第一架翼展才18厘米。刚做好转弯不太给力,临时把水平尾翼再贴一片d板加大了面积,就很好飞了

第2架翼展29厘米。用88+8520,不过今天下雨,没法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也做了2架小纸飞机
第一架翼展才18厘米。刚做好转弯不太给力,临时把水平尾翼再贴一片d板加大了面 ...

俺是仿制猪之翼放大50%,出来的。KT太重,而且不结实。准备从新做一个珍珠棉泡沫板,用碳杆加强下。送媳妇飞,估计很抗炸。

网友:
D板 有风也爽 还上了摄像头图传一体 全油门才能飞 不带摄像头图传和另一颗电池半油门就爽了

网友:
8520直驱的话最好用56 浆 或者55瓢虫浆,拉力能到44g左右,实测过 ,75mm过载太大了 肯定过热,而且不管电机热,电池也热,在一个就是5mmKT板 太重太厚  ,用3mmD板  或者1mm魔术板效果会比这个好很多

网友:
真准,飞行技术了得。

网友B(2018-12-08):
求小飞机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小飞机图纸!

说实话,这个机我真没图纸,我就是拿A4纸折了几下,大概找个尺寸就可以下料了。论坛里面应该有现成图纸,你再找找。

网友C:
纸飞机重心怎么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重心怎么定啊

一般情况下舵面稍翘一点,平抛能滑翔出抛物线,然后重心稍微往前一点,舵面再往上翘一点点就OK了,根据实际飞的情况微调重心和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舵面稍翘一点,平抛能滑翔出抛物线,然后重心稍微往前一点,舵面再往上翘一点点就OK了,根据实 ...

我按卖家弄的然后抛出去直接日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