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5-10-29):
500轴距,朗宇A2216/880KV,配1147桨,3S5200,重1500克左右,能飞起吗?

网友:
全重1500g的话是没问题的。参考电机的力效表,3S电池的情况下,每个电机最大能提供J将近1kg 的拉力。搭配方面,简单通俗些,电机保留50—60的余量为佳,因为大部分电机 平均工作在全功率的百分之40左右效率最高。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指点,这么看来可以先买块5200的用了

网友A:
2216 1047   3s5200 1666g   旋停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1047   3s5200 1666g   旋停14分钟

也是A2216?

网友:
v2216 1147 3s5000 1730g悬停14分钟 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