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CP100S起飞困难

楼主(2015-10-29):
一起飞就左右前后偏,很难起飞,但飞起来就稳了!大家都这样还是我哪里没调好?用的D10控与高频头!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是飞的不熟

网友B:
如果起飞往左应该是地面效应,你都大校了应该知道的,我起飞都是慢慢来的,没觉得不稳,只是有点地面效应。刚起飞乱偏高了就没事了说明不是虚位造成的。你试试提高一下油门曲线,让大浆转速高一点,如果还不行就真的是手法问题了。

网友C:
1.对频问题 (对频时陀螺仪的自检过程有问题 对频的时候放在平地上对频 插上电了之后就别动飞机 直到飞机大桨抖了一下再飞)
2.手法问题
3.十字盘不平
4.飞机某个地方坏了

网友D:
油门曲线的问题。先让转速上去,只给多一点的螺距飞机就弹起了。油门曲线在初始阶段调高后有利锁尾。这是无刷电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