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

楼主(2015-10-29):
亚拓150的金鱼尾不知道加了这样的尾撑杆有用吗?亚拓150的机身太软了

网友A:
飞机要是没炸过出现金鱼尾 应该是感度高了  要是炸过检查横轴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要是没炸过出现金鱼尾 应该是感度高了  要是炸过检查横轴主轴

没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要是没炸过出现金鱼尾 应该是感度高了  要是炸过检查横轴主轴

2哥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调一下,震动排除一下

楼主(2016-01-17):
亚拓150新款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