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

楼主(2015-10-29):
亚拓150金鱼尾不知道加了这个尾撑杆会好点吗?机身太软了

网友:
估计没什么用,造成金鱼尾的原因还是转轴上桨叶配件不平衡,想来并不是因为尾杆不结识

网友:
排震。尾巴电调刷BL。。。基本完美。就是动力还是差一些

楼主:
亚拓150的主轴用原厂的好还是网上卖的碳纤维的主轴好

楼主(2016-01-17):
亚拓150新款转让

网友:
150用碳钢那种。一根用到退魔。。。金鱼尾和尾撑没关系。感度太高了或者震动太大。和尾桨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一般就是振动造成的,配平大桨很有效,我的mcpx尾管座滑丝,一颗螺丝,振动小一样不金鱼

网友:
自己帖子挖出来出机了……

网友:
亚拓150 玩过几次,对于尾无刷的机很不感冒。

看到尾电调 表示没心情收拾,一般只做基础排震,好就好 不好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