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改装3810动力、舵系

楼主(2015-10-29):
入3810船体已有两个多月了,冥思苦想得出今日之成果。不敢私怀特此公开以飨天下模友,希望3810队伍日益壮大精实。

首先是电机架的款式选择。
如图

拆除船轴,先在原厂联轴胶套上切出四个条状缺口,然后用钳子拔除残余轻松搞定 :)

将顶端在砂轮机上打磨成D头。(注意手法是打磨时要拿稳一次成型)

装上550电机后将铝合金电机架边缘打磨以免与船底干涉。

安装方式我采用独特的悬吊式安装。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充分利用船壳的立柱而且可以保证强度,电机轴与船轴几乎平直,距离也非常接近,不需换轴系。
电机的下边缘与船底可保持约3-4mm距离,电机热量不至于灼伤船底。

方便打孔定位的缘故安装板材特定使用约4mm透明材料

刚开始是这样的,首先任意将电机架总成安装在胶板上。

裁出基本尺寸。

边比对边打磨,确保中轴线。

渐入佳境,比对是用记号笔标注要打磨的地方。

因为我选用重量大的550电机不得以要过多考虑到强度和共振问题才如此大费周章搞接触船体方案。(电机和电调是短卡淘汰下来的)
如果你用无内置风扇重量较轻的540电机可以用更简便的方法,就是将板材尺寸控制到略大余四个螺丝柱的尺寸即可。
4mm透明胶板我还有多余的,大概够三船份。有需要的“船长”可以免费索取(不包邮哦)

天下模友皆兄弟的你觉得这两个方法怎么样?请提宝贵意见:)

下面介绍舵机的安装:
船底本有原厂转向电机架我们只需非常简单的改装就可以满足舵机的安装。
首先将原厂转向电机架分解,留下基本底架即可。
然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四个螺丝柱分别截短6mm左右(要保证最末两柱的深度大于螺丝长度)。
然后导流罩总成的高度也要截短降低不然可能会干涉甲板的安装。

将转向电机架侧面打孔,孔距即为舵机长度。
用AB胶将舵机粘于此处(注意留出螺丝孔位)扎带固定。此法强度应万无一失且简单易行。

舵机臂上的定位豆倒置降低高度不干涉甲板。
通电试车相当完美:)

除开船体的改造成本:
车间废料4mm透明板     0
万向节                          9
黑色L型电机架             4
电机电调约                  120
接收器                         50
EMAX--12克舵机         20

回忆彷徨无措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135

照片123

网友:
果然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种悬挂式会不会跟船壳共振呢,期待看到楼主下一步改造情况。加油!

网友:
好办法很值得借鉴啊!

楼主:
武汉人小聪明了一下,30年代的称呼“东方芝加哥”特指大武汉。

今天试车共振控制得还行,下一步就是配重,控制反扭,试航和船桥系列作业。
最快没一个月肯定搞不定,知道很多船长在改3810所以就先发这个贴了。

我为迁就淘汰的550电机搞了怎么大工程所以建议大家直接540就可以了,裁胶板就不用那么费劲,工作量和条件要求要小得多。

另给你看看我刚竣工的防磁“老虎”

网友:
先做个记号,到时改的时候再回来看

网友A:
一、看不出工作量会比常规的方法小

二、3810的原轴系连轴瓦都没有,用550跑,实践过才知道耐用性、防水性,我的第一次改就用了自制不带轴瓦轴承的轴系,不理想,后来我所有DIY作品都采用了带轴承的轴系,个人认为,3810如果用380慢悠悠跑,用回原轴系对付也行,用550,必须要换的就是这个轴系,换轴影响稳定性和可靠性之结论不知从何得出?至于增加费用说,建议只买个十来块的配件壳改,原船的轴系、转向系(非舵机的开关控装置)一点也不便宜,甚至比另买还贵,至于买了还要弃掉(转向)、费周折去改(轴系),真还不如花同样的钱买更合适的。

三、3810的舵系本来就可以原样应用,无需改动

四、倒挂的安装,个人经验,电机座无法散热,电机热量直接通过电机座传到胶板,胶板的工作状况未必如意,我的感觉(不是判断),传到固定螺丝的热,很快就令固定成问题,如果用环氧结合,同时固定胶板,更换电机将会是个难题,至少很复杂,玩过船的都知道,有刷电机损耗大,更换是常事。
船和车工作环境不一样,车是在开放的环境,跑起来相当于强力风冷,船舱通风不佳,散热细节更要妥善考虑,有道是细节决定成败。

相比之下,电机座安装在船壳,实践觉得一点也没有难度,调整同心更易,无需再用胶板折腾半天,且船壳直接接触水,可散去一些热量,更换电机极易。

五、楼主的舵机安装方法,未必便于调整和安装,盖好甲板再说。还不如自制个舵机座用螺丝固定舵机来得简单,另外,定位豆的目的是便于调整,倒置了就失去意义了,不如量好长度,把拉杆直接掰曲位连接舵机臂,还省粒定位豆。
       还有,舵机用AB胶固定?故障维修就麻烦了

不明白楼主如何得出其他方法的改装不稳妥的结论,虽然我自己改的并非十分完美,但船跑了这么久,个人觉得就非常耐用,易于维护,性能很好,至于美观?见仁见智,

说到工作量,船舱内的动力、舵机、轴系、电子的安装,我可以一天内完成。

很高兴改3810同好越来越多,也很高兴看到楼主新颖的改装,谈点个人意见供参考,不妥处欢迎指正,祝楼主改装创新成功

网友:
我用3810改的海监船就是电机座安装在船底,与船轴完全同心,舵机座简单用2毫米的Abs板制作,牢固易拆装,调整维修极易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多种方法都尝试一下,做好后经过长时间运转就知道各种方法的优劣了。望楼主早日完工试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不出工作量会比常规的方法小

二、3810的原轴系连轴瓦都没有,用550跑,实践过才知道耐用性、防水 ...

一、这个无解。

二、如果用550全速跑原厂轴有可能不适合,但全速了就不是工作船了吧。

三、3810原厂舵系是电机控制好像无法整合到比例控上。‘本来就可以原样应用,无需改动’这个是说不需用舵机吗?

四、550自带风扇也不高速航行只要快过380动力即可。船舱通风不佳已经考虑加两个小风扇这样的细节。(但要做试航实验确定有无必要)
       如果电机烫到热传递到通过电机架,树脂胶层和朔胶船体那真有点未知其结构的牢固是否受影响。

五、你看帖不仔细,就是考虑到盖好甲板所以降低了舵系高度。事前有假组合的。定位豆是多余的不用就浪费了,至于调整安装完毕为什么还要调整?钢丝磨D头螺丝咬紧还会变位吗?
       舵机在原厂转向电机架上用AB胶固定就不必剪裁胶板打定位孔。舵机故障几率多大?真坏了连原厂转向电机架一换,不必拆坏舵机。也就是说拆四个螺丝就行了。原厂转向架应该不超过5元钱。

你船跑了很久可以验证可靠性。
曾经玩过点静态习惯慢慢搞了,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一天做玩一件战车模型。船桥电子等整合方面没有太多经验还得摸着石头过河。

嘿嘿,你这观念非常好。玩模型就是要秉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是‘华山论剑殊途同归’亦‘条条大路通罗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多种方法都尝试一下,做好后经过长时间运转就知道各种方法的优劣了。望楼主早日完工试航。

是啊,完工了就可以验证性能与可靠性。

但问题是我这人有点小懒,那个坦克是制程最快的也用了一个半月时间。
我是兴头来了可以连续动工,懒起来束之高阁半年不理。好些静态模型已经烂尾5--10年了:)

还有我打算把船桥改为灰白色(飞机机腹色)你觉得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这个无解。

二、如果用550全速跑原厂轴有可能不适合,但全速了就不是工作船了吧。

第三、舵系的定义我和你理解不同,我理解不包含驱动部分即舵机,就如轴系不含电机一样,你上某宝搜搜舵系包含什么。至于舵机要不要换,我可以说我的做了防水,工作可靠,至于要不要调,等你保养轴系就知

第四、第五我倒觉得是你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或者理解和我想表达的不是一回事

发几张图片,与楼主交流

舵系

电机与轴系、舵机与舵系

身经百战的整船

楼主新颖的构思,探索的精神,绝对值得点赞!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舵系的定义我和你理解不同,我理解不包含驱动部分即舵机,就如轴系不含电机一样,你上某宝搜搜舵 ...

你胶板功夫了得,至于舵机,接收,电调704伺候好了。

玩多了看轴系到时候有没有旷量,轴套内我用的高粘度润滑脂想必保养周期不至太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胶板功夫了得,至于舵机,接收,电调704伺候好了。

玩多了看轴系到时候有没有旷量,轴套内我用的高 ...

不带轴套或轴承的轴系,我曾经用在第一次用3810壳改的拖船,但实践证明即使加了润滑脂,由于轴套没有轴瓦或轴承,关不住润滑脂,而且运动后温度升高润滑脂流动性加强,很快就会漏光,轴系很快就漏水了,这也是恒龙原船为什么船舱进水的原因之一,尤其倒车时,轴套简直就是抽水机的管道(当然,原船的甲板与船体结合的缺陷,结合处也容易进水),另外由于轴套和轴接触面太大(运转过程中全轴都与轴套接触摩擦),轴套和轴极易发热,运转发涩,加大电机负荷导致电机发热,会有两个结果:一、加速电机退磁损耗,降低电机性能,二,严重时我就遇到过轴系过热甚至抱死堵转,最后为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更换轴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轴套或轴承的轴系,我曾经用在第一次用3810壳改的拖船,但实践证明即使加了润滑脂,由于轴套没有轴 ...

早这样说就好了啊,坏了再换轴系吧。

后来的“船长”也可以规避很多失败的方法了,我们算是栽树的了。

网友C:
个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若用550这种个头的  建议选择十二伏特的五极中低速电机,比较合适拖船类(通常型号是叫555,有4000~5000转的,非常省电)。

选择有刷775 (7.2v~11.1v)会比选550系列有更大优势,散热方面不需要担心。也可以搭配更大的桨,成为大拖力船,也能造出更雄伟的波浪。

网友:
看来3810原船问题多多,厂家为何不稍作改进呢,又增加不了多少成本,真是可惜了好壳子。

网友:
马克~学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若用550这种个头的  建议选择十二伏特的五极中低速电机,比较合适拖船类(通常 ...

十二伏特的五极中低速电机 2S电池供电就不行了吧?

775没用过不了解。我这个550是闲置的不用白不用,里面带风扇不晓得试航时会不会过热。到时候会向大家报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