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X果然精彩,炸机很奇妙,求分析

楼主(2015-10-29):
主横轴微弯,飞舞铰变形,齿轮是空中扫的,拉杆断了飞了一根,当时侧钟摆卡卡的声音,紧急熄火炸在草里面其他完好无损,求解是先掉拉杆,还是先扫齿,飞舞铰是怎么变形的很少炸坏吧,桨完好无损?

网友A:
球头松脱,拉杆反弹阻住了摇臂,使其不能转动,斜盘,大齿轮,都不能转动,因而扫齿

网友:
那拉杆在炸机时应该在那箭嘴所在位置,卡死了斜盘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松脱,拉杆反弹阻住了摇臂,使其不能转动,斜盘,大齿轮,都不能转动,因而扫齿

拉杆掉了两次了哦。

网友:
固定翼的飘过

网友:
radius拉杆我会说我炸一次弯一次么。。。有几次球头都给我扯下来。。。fbl炸起来感觉都这尿性,齿应该天上扫的,扫的这么凶检查下电机齿跟大齿间隙吧

网友B:
迪斯尼版的舵机~

网友C:
跟3DX有啥关系?

网友:
lz 参加了3dx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3DX有啥关系?

不整个3dX没人看贴,营销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3DX有啥关系?

夺个眼球B-)

网友:
估计求头口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