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IXHACK飞控自动上锁 打航向最右5秒钟 百分之60以上油门会自动上锁

楼主(2015-10-30):
PIXHACK飞控解锁,     打航向最右5秒钟,    油门百分之60以上会自动上锁  ,  百分之40以下也会自动上锁 , 百分之50就不会,以前没有试过这做法,这是刚刚调试机器发现的,谁有没有遇到过, 这是正常的吗? 要是在天上飞这一上锁不就掉下来吗

上视频

已解决:犯了低级错误 , 我的2号电调与3号电调接错了,  还有电调全部重新   油门教准    [这飞了有一年了都没有什么事,也没调过, 没注意把电调接错]

用的是这个固件

用的是这个固件

网友:
呵呵   你 飞起来    还会   这样 打杆吗

网友:
你刷的测试版固件?你换个其他版本试试

网友A:
上天飞飞试下, 关键我也是刷了这个固件了,晕死,等你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天飞飞试下, 关键我也是刷了这个固件了,晕死,等你试机,

你先不上桨试一下,看不是一样

网友:
电调的问题

网友B:
电机在转的时候是不会上锁的,而且在空中绝不会有类似上锁的打杆操作,除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在转的时候是不会上锁的,而且在空中绝不会有类似上锁的打杆操作,除非...
.

已解决:犯了低级错误 , 我的2号电调与3号电调接错了,  还有电调全部重新   油门教准

楼主:
已解决:犯了低级错误 , 我的2号电调与3号电调接错了,  还有电调全部重新   油门教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犯了低级错误 , 我的2号电调与3号电调接错了,  还有电调全部重新   油门教准
...

是怎么接错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电调没接错呀!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  左上3电调               右上1电调

                                               机头
                             左下2电调             右下4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  左上3电调               右上1电调

                                                ...

是的

网友C:
那我没接错呀!是不是油门校准的问题?

网友C:
你的电调是一个一个校准的吗?还是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是一个一个校准的吗?还是一起校准?

我是一个一个校准的,   如果你会一起校准那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没接错呀!是不是油门校准的问题?

你最好上个接线图,装机图, 最好上个视频,不然也不知你那么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一个校准的,   如果你会一起校准那最好

我觉得还是行程问题,一个一个校准和一起校准方法上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最好上个接线图,装机图, 最好上个视频,不然也不知你那么搞错了

还有个问题,我打方向舵前进时,1号radio和3号radio输出加大,
打后退时2号和4号输出加大,感觉有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行程问题,一个一个校准和一起校准方法上有区别吗?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我打方向舵前进时,1号radio和3号radio输出加大,
打后退时2号和4号输出加大,感觉有点不对 ...

打前进,2 号4号 输出加大   才对   !   你没调好千万别上桨。一上桨飞机会直接翻掉的,  我就是这样翻掉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我打方向舵前进时,1号radio和3号radio输出加大,
打后退时2号和4号输出加大,感觉有点不对 ...

你新手还是?以前装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新手还是?以前装过机吗?

我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新手还是?以前装过机吗?

出现这问题后你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还是直接改接电调重新校准行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问题后你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还是直接改接电调重新校准行程就好了?

重装系统! 我本来飞机是好好的,有一天突然发现飞机不能解锁。就全拆了,重新装,后来就有这个问题,查出是电调接错

网友(2016-01-30):
我的电调都没接错,校准后还是这个样子,我原先的遥控是乐迪6通,现在是天地飞9

网友:
求大神啊

网友:
提示 Crash: Disarming

楼主:
你最好上装机图,还是视频,大家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