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飞控(平衡仪) 地面标定自检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如题  不管用简易的平衡仪(a3、nx3 evo等)还是专业飞控(u22、a、h)  都有地面第一次水平标定这一步骤

那么  飞机空中的姿态具体水平、倾斜角度只能目测吗  毕竟放在地面保持“感觉中的水平”也并不是真实的飞行姿态

(问题1)假设把飞机在地面标定的时候倾斜一个角度(30度、60度)标定后    对上天飞行有什么直接影响?

毕竟这个“起飞前地面上人为摆出的水平状态”“空中实际正确飞行姿态”根本不可能人为做到一致  只是偏差大小的问题

(问题2)如何减弱这个飞控标定过程中的偏差呢?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飞控说明书上有,一般都建议倾斜一定的角度,差不多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很精确

网友:
我想问是水平校准的时候有一定的抬头角度?还是飞控通电初始化的时候有一点的角度?还有关于3的感都怎么调好?

楼主:
感度自己凭借飞行姿态、舵面震动等观察即可 一般10-11点方向  看来还是要自己实践摸索一下了  机翼的飞行角度应该不是绝对水平 每种飞机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