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斜盘有没有气动提前操纵角?

楼主(2015-10-30):
我的是个四通单桨无副翼小电直,所以斜盘下面只有两个舵机,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后侧,打副翼只有左侧舵机动,倾斜盘左右倾斜。打方向是后侧舵机动,倾斜盘前后倾斜,好像没有操纵提前角啊

网友:
你说的提前角,是不是指得因为陀螺仪效应,而必须的相位提前角?

网友A:
什么气动提前操纵角。。。明明是陀螺效应:“一个转动的物体,当在某一点施力,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向 90 度的地方出现”。
光判断斜盘倾斜方向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要看两片大桨产生角度差异的时候大桨所处于的位置,如果是大桨转到前后方向的时候角度差最大,那么产生力矩的方向就是左右方向;大桨转动到左右方向的时候角度差最大,那么产生力矩的方向就是前后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气动提前操纵角。。。明明是陀螺效应:“一个转动的物体,当在某一点施力,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 ...

气动提前操纵角,就是斜盘倾斜角度与桨盘倾斜角度的差值,据初步搜索,这个角度与桨叶挥舞基阶固有频率有关,至于和你与楼上所说的“陀螺效应”是不是一码事待查。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SEN200803023.htm

网友:
遥控飞机的螺旋桨盘面几乎是垂直于主轴的,存在一点点的挥舞角度也只是因为横轴橡胶垫圈的弹性变形导致,小型飞机上这点可以忽略不计。
模型飞机改变飞行姿态一定是因为两片大桨分别产生角度差而形成的两侧升力差导致。
大桨之所以会在旋转的时候产生角度差,是因为倾斜盘倾斜,牵引桨夹连杆改变桨夹角度。你把倾斜盘打至倾斜状态,然后转动大桨去观察桨叶的角度变化就能明白。倾斜盘往前倾斜时,当大桨转动到左右方向的时候,两片大桨形成的角度差最大,那么这时候大桨盘面就能形成左右方向的升力差,在陀螺效应作用下,螺旋桨盘面就会产生往前翻滚的力矩,让整个螺旋桨盘面带动主轴、机身一起整体往前倾斜,也就是往前飞行或者翻滚。
这时候就像是一个陀螺旋转时,你用手去碰了它左边或者右边一下,那么陀螺一定会往前或者往后运动,这就是陀螺效应里面“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向 90 度的地方出现”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打航向只会引起尾桨的转速变化,跟舵机无关。

网友:
小飞机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给你看两个视频:

网友:
楼上视频一目了然,不用讨论那么一个所谓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