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15级什么尺寸?重量?一般配置。谢谢

楼主(2015-10-30):
求教大师:15级什么尺寸?重量,一般配置。谢谢

网友:
天翼 Slick 大概720G左右。3S 1300
Edge刀锋 大概650G左右。3S 1300
其他品牌没飞过。。。估计差不多。。

网友A:
900-1200毫米
800-1200克
15级也就是0.15立方英寸的动力 也叫2.5CC动力
电机约2212-2215  KV值900-1400 都可以用
我不是大师 都是兄弟

网友:
没说完,,尺寸翼展大概接近1米吧.

2216电机KV1000-1500之间的居多
电池3S1000-1500居多
电调30-40A
舵机12G左右的

以上是大众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滑翔改特技,准备自己做轻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0-1200毫米
800-1200克
15级也就是0.15立方英寸的动力 也叫2.5CC动力

买了3架slick了,早知道轻这么多,应该买架5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3架slick了,早知道轻这么多,应该买架540,

我飞了一架540二架slick,后者有小翼侧飞比较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飞了一架540二架slick,后者有小翼侧飞比较舒服。

540不也是有小侧翼吗? 效果没slick的好??

网友:
slick 540  342这3架机器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0不也是有小侧翼吗? 效果没slick的好??

540应称为翼刀,作用应该相同但功效没翼尖小翼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滑翔改特技,准备自己做轻木机。

你刚开始学3D的话,自制轻木机会把你炸得心灰意冷。一两个月的心血,就算是练吊机都可能一次炸成重伤,而且越修越重越难飞,越容易炸,直接让你进入绝望模式态,飞机回归渣渣状态。世上还没出现练3D基本功没炸过机的天才。如果说F3A注意飞行高度还不容易炸的话,3D机与之相比存在大量的低空超低空特技,典型的航空杂技,随时可以亲吻大地。
所以啊现实点吧,先买些EPP或者KT3D机练习,等你直到能飞好天翼30E、50E这样的EPP飞机再考虑自制,这才能获得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刚开始学3D的话,自制轻木机会把你炸得心灰意冷。一两个月的心血,就算是练吊机都可能一次炸成重伤,而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