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穿越280练习图传干扰严重

楼主(2015-10-30):
qav280 摄像头sony ccd 静止时就有点抖动......图传发射ts5823 接收 奥姆威 室外还好 到篮球馆里就条纹严重....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加电源滤波会不好好一点,现在都公用3s动力电

网友A:
抖成这样 你也能 飞的 这么好, 看来 你大脑里的 滤波够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成这样 你也能 飞的 这么好, 看来 你大脑里的 滤波够强大

大约的还是看得见

网友B:
欧姆威接收和有的发射不很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威接收和有的发射不很兼容的

不是吧?我昨天还买了个奥姆威的600mw发射 早知道买肥鲨了 奥姆威也要300大洋

网友:
你这个 应该是环境干扰导致的,,换其他的图传一个鸟样,,我在我们这边的 一个篮球馆 也是这尿性,,,话说 楼主 真实牛X 在马赛克中遨游的技术 太牛了

网友C:
楼主强大,眼睛滤波真厉害,话说我手里有肥鲨600MW,就是不知道和欧姆威谁更强,也在找答案呢。

网友D:
我肥鲨600MW图传  天线炸掉了  也飞了一两分钟   下来换电池的时候才发现的

网友E:
检查篮球场内的无线麦克风的发射器是否还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肥鲨600MW图传  天线炸掉了  也飞了一两分钟   下来换电池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的天线底坐炸掉了,用两根线焊在天线底坐上一样用

网友F:
是静止时图像清楚,推油飞起来图像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篮球场内的无线麦克风的发射器是否还开着

有可能 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眼睛滤波真厉害,话说我手里有肥鲨600MW,就是不知道和欧姆威谁更强,也在找答案呢。

上次论坛里好像看过平常 肥鲨的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静止时图像清楚,推油飞起来图像看不清楚?

推油后闪的更厉害 ,已淘宝lc滤波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论坛里好像看过平常 肥鲨的更好一点

我看国外野外实测肥鲨、欧姆威及TS5832,总体效果差不了太多,有时你换个频段可能就解决了,这个东西实在和环境有很大关系.
而推油就更闪是干扰了,想办法找到干扰源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后闪的更厉害 ,已淘宝lc滤波 试试

不需要滤波,你把图传地线接摄像头再接动力电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抗干扰能力爆表

网友:
楼主试过19楼说的方法吗,好像有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