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C3D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5-10-30):
大神们好~~
刚入手开始琢磨穿越,经朋友介绍买了CC3D飞控。本人使用FTB的10C遥控器,带的是R6208SB接收器。面对CC3D出来的那一堆线,和CC3D那简单至极、可有可无的说明书,不知道如何接线了。在此请教各位:
1、INPUT口子上的线,该按照什么顺序接入接收器?
2、OUTPUT这边,四个电调分别应该怎么插?
先行谢过~~~

网友A:
好多简单的设置需要过一遍安装视频再来说,否则问题太杂太乱,泡泡老师的视频本版也有建议过一遍再说。CC3D与接收机连线,基本上是第一个三股线 的杜邦头对应1槽连好后,后面的单线按顺序一次接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简单的设置需要过一遍安装视频再来说,否则问题太杂太乱,泡泡老师的视频本版也有建议过一遍再说。CC3D ...

谢谢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