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m冲浪者用做fpv时机翼机身还用碳片加强吗?

楼主(2015-10-30):
买了套1.5m的冲浪者,想做FPV飞行,看到有模友加碳片加强的,原配里只有机翼里有一根碳管加强,请大神指点一下我用3s5200mah电池+2212 1400kv电机+30a电调+433切糕+1.2g图传+u2飞控的配置机翼、机身和尾翼还用加碳片加强吗?如果需要的话怎么在原机翼上嵌入碳片呢?碳片长度如何呢?

网友:
不用加强,马达太小

网友A:
1.5m冲浪者不是很好,天捷力那个1.4m的不错,机翼在反面贴透明胶带或者纤维胶带就行。
你这个动力天上没问题,手抛起飞会有吻地球的风险

楼主:
用哪种电机和电调动力比较充裕呢,请大神推荐一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种电机和电调动力比较充裕呢,请大神推荐一款吧

2216kv1250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老师指导

楼主:
那桨和电调用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电机换楼上说的就好,其他不变

网友B:
电调尽量放外面,如果没虚标,桨用80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m冲浪者不是很好,天捷力那个1.4m的不错,机翼在反面贴透明胶带或者纤维胶带就行。
你这个动力天上没问 ...

我的也是1.5米的,2212/1400/7×5E/30a/3s2200,请问这配置起飞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尽量放外面,如果没虚标,桨用8060

8寸桨那电机得加高好多……我的加高上7寸正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寸桨那电机得加高好多……我的加高上7寸正好

买个加高电机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加高电机座就可以了

请教前辈,我的也是1.5米的冲浪者v3,2212/1400/7×5E/30a/3s2200,请问这配置起飞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我的也是1.5米的冲浪者v3,2212/1400/7×5E/30a/3s2200,请问这配置起飞如何?

这个要看你的起飞重量,只能给你参考,我曾经用2块3s 2200毫安的电池并联,起飞的时候要站在稍微高一些的地方,并且逆风全油门起飞都差不多要亲吻地球,当时我用的2216 1250kv搭配8060桨,你的不重应该可以,斜向上10度左右就抛出去,不要太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我的也是1.5米的冲浪者v3,2212/1400/7×5E/30a/3s2200,请问这配置起飞如何?

抛出去以后要稍微拉升降,拉多少看飞机姿态,离地越近拉越多,如果你有飞行经验,没有的话首飞叫别人帮飞,调试好了再给你飞

网友:
2216kv1400了桨8060

网友:
意外,第一次飞固定翼居然无炸,上午2个起落,下午直接上狗了,1.5米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