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PIX还是继续折腾

楼主(2015-10-30):
经过那心酸的国庆之后,S4V2怎么折腾也修不好了于是就任性了一次买了PIX之后到24号才飞得了,(我要吐槽!)买了PIX遇到蛋疼的问题居然是H4 680到底是X 还是 H。不过最终还是把它设置成X型(因为看着像所以.......)。    遇到的问题有........
        1,pix装机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调数传调了差不多一天,把空速调到128就连不上机了只有64的时候才能连机。问卖家他说你通过复制到远程端设置空中端的话很有可能是设置不成功的,好吧用USB转TTL在PC地面站一看还真是空速没有设置到128,调到128连机正常了。),顺利装机顺利上天,上天之后发现高度会慢慢的向下掉(开的是自稳模式)推一点点油门没什么反应,推大一点就突然向上窜。于是调小点油门速率还有调大一点高度保持。再次飞OK了很多。
        2,飞的时候四轴转向很慢,还会左摇右摆。也不管了先玩玩(心里这么想不到2分钟我在转向的时候突然左摇右摆控制不了炸了(我*你大爷又要花钱了)一共坏了一个桨还有一个通用安装座弯了又没了40+68元(桨好买,但是通用安装座一个要28元还是只有3家在卖,只好让他坑买了两个一正一反没了68元),之后问了卖家,他说会左摇右摆把Yaw的I减小点,转向很慢那就把Yaw的P加大一点(经他那么指导我承认转向快了一点但是转向杄推到底还是会左摇右摆,只好把P再加大一点这样转向杄就不用推到底了。万一哪天又不小心推到底肯定会炸!)实在解决不了

这几下来心累了很多,上课的时候心也不在教室里。全部都是因为炸鸡的烦恼,天天都在想为什么炸鸡
现在玩H4 680顺手了很多,不像国庆的时候跟着飞机屁股走了(远了脑子空白)。国庆那天去飞,我爸的兴致比我还高在我身后当指挥
我在跟着飞机屁股走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跟着飞机走啊,应该站在这的。
飞机准备飞的时候,他说;应该找个高点的地方起飞的,把飞机放在那石堆上起飞嘛。
飞机炸鸡的时候,他哈着说;你的飞机掉草丛里面去了。
第二次炸鸡的时候,他笑着说,人家的飞机是飞向天空的,你的倒好跑来这割草。
回家的时候还边笑边数落我!我只求过年的时候,别在亲戚前面说我就行。要不然肯定被笑死

楼主:
有点强迫症,硬是把PIX装到机身里。

网友A:
我飞的也是H机架..一直是x模式飞的...你所说的转向左右晃到不能控制炸鸡 可能是你的pid调试的问题...最新版本的自动调参加入了yaw的调参...你可以试一下...

飞航模..不炸鸡很难..注意保护好设备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强迫症,硬是把PIX装到机身里。

你叙述“推一点点油门没什么反应,推大一点就突然向上窜。”

正是这样的。。悬停模式:油门中间有部分是“死区”——
—————所以::推一点点油门没什么反应。。。。

之所以——推大一点就突然向上窜。那是你在 命令飞机上升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也是H机架..一直是x模式飞的...你所说的转向左右晃到不能控制炸鸡 可能是你的pid调试的问题...最新版 ...

怎么调都不行,我发现飞完下来正转电机温度比反转电机温度要高,刚才炸机了。还有飞机会时不时的往一个方向转。刚才炸机的原因就是不停往一个方向转,因为怕伤到人只好让他撞到树上了。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叙述“推一点点油门没什么反应,推大一点就突然向上窜。”

正是这样的。。悬停模式:油门 ...

调了2个参数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刚才又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都不行,我发现飞完下来正转电机温度比反转电机温度要高,刚才炸机了。还有飞机会时不时的往一个方 ...

什么模式飞的

楼主:
自稳模式

网友:
自稳模式,不应该炸机哦。。。好可惜啊。钱包。。。

网友:
楼主 为什么不试试商业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