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图传发射发热大吗?

楼主(2015-10-30):
你们的图传发射发热大吗?

网友A:
不大但明显感到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但明显感到热度

我有个杂牌的,稍微有点烫手的赶脚,以前不这样啊!抑郁!

网友B:
就怕它不发热!要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它不发热!要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可能吗?

你的意思是只管他好用就行,不用管发不发热呗

网友:
不发热就坏了

网友C:
发烧在图传上当属正常现象,电磁转换必须发热。

网友D:
我的那热度估计能煎鸡蛋,才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热度估计能煎鸡蛋,才600mw

是嘛?!如果和你比,我的还算好的,但是我的接收机频道调不了了,一直是一个频道,只能调发射机去匹配,搞不懂出了什么问题!也比以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烧在图传上当属正常现象,电磁转换必须发热。

理论上来说,热量越大,耗电量越大把

网友:
奥姆威500MW功率,不风冷烫的没法用手拿,你可以感受一下

网友E:
圖傳發熱是好正常的,有些600mw的还會較熱,也有試過有圖傳要用到開始有發熱才穩定下來,,但就不至於熱得不能觸摸那樣利害!

网友F:
表示25MW不发热 距离环境好1KM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25MW不发热 距离环境好1KM没有问题

啥牌子,多钱?估计重量也很低吧!那为啥大家都买那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傳發熱是好正常的,有些600mw的还會較熱,也有試過有圖傳要用到開始有發熱才穩定下來,,但就不至於熱得 ...

电子产品突然发热量大的话,很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我用万用表量了下电源和地,没有短路!看大家的都热,看来我过虑了!

网友G:
不大,烧个开水绰绰有余

网友:
25mw一公里?扯淡!!200mw都未必能一公里。什么环境好?沙漠环境可以吗?我敢说一公里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大,烧个开水绰绰有余

我的稍微烫手,估计也就50度,还不像你那个能烧开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热量越大,耗电量越大把

恩,那是肯定的了,发热说明工作,但过度的热也能使有效功率和寿命降低,所以还是得注意散热及天线的接触及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