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一个二手的MFD控,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5-10-30):
最近在做几种控的测试,收了个二手的,不过好像和网上卖的不太一样,卖家说是老款的,请教下大神们老款和新款有什么区别,功能一样吗

网友:
没见过也没用过,

网友A:
壳子是塑料的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是塑料的差别不大

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吗?卖家说能直接刷最新的固件

网友:
新款是黑色金属外壳

网友B:
功能没差别,散热和屏蔽好些,实在想弄可以单买那个金属壳子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没差别,散热和屏蔽好些,实在想弄可以单买那个金属壳子换一下

里面的硬件能支持最新的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硬件能支持最新的固件吗?

没问题的应该,当时我入时正好换金属壳了,只差外壳,功能无区别,虽然我很长时间没关注这控了,但理论上刷新固件也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应该,当时我入时正好换金属壳了,只差外壳,功能无区别,虽然我很长时间没关注这控了,但理论上 ...

谢谢,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我原来的也是塑胶合的,后来换了金属合的了,但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功能上和新款的没什么区别,用的是1。6的固件,飞着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