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 P51 40级EP 开箱

楼主(2015-10-30):
这款飞机也有点历史了,不过老树开新花,飞腻了EPO像真机,还是重新回去玩轻木机怀旧一下。
先上开箱图,后面有时间再发个装机贴。最近挺忙,这飞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装起来,希望不要烂尾。
1、外包装。翼展:1250mm, 飞行重量:1650g,我打算配的动力系统:双天3548EA-5,60A电调,4S3300mah电池

2、机翼和尾翼、贴纸、说明书等

3、机翼:这款是没有襟翼的。

4、说下起落架:原机的收放起落架是机械拉杆式的,收放舵机舱尺寸30mm*30mm,这么小的收放舵机不好找,Hitec75BB尺寸到43mm了,其他舵机也买不到。所以我打算把它换成电子螺杆式的。

5、机身:有可拆卸的电池舱门,机身内部空间很大,舵机安装位置尺寸适用30mm小型舵机。

6、电机安装位:孔距40mm,双天3548电机架孔距44mm,所以还得去买个转换电机架。

7、最后是配件包、头罩、座舱罩

小小总结一下,整机做工还是不错的,配件的质量也很好,全球的品质还是在的。但有些小不足,蒙皮质量不好有点起皱,设计上,没有襟翼,降落速度会比较快,起落架有点落伍了,机身头部设计可能放不下60A电调等等。

网友:
等待装机及视频

网友:
像真机就是要玩轻木的,和泡沫机的飞行操控感觉完全是两个概念,轻木机指哪打哪儿。全球的没有襟翼,肯定可以的。看你这飞机的参数,貌似这个翼载荷不小,滑翔性能不会太好,那么降落时就可以仰着头,带点小油门降落了,不需要襟翼了。另外,你这个750KV(EA3548-5)用4S,动力够伐?还有,你有个最重要的参数没提供,你准备用多大的桨?桨定下来,才能定电机型号,才能定KV值,才能定电池S数(当然也要根据电池舱的大小来定的),你桨都没定下来,你后面的这些怎么定?再则,要定桨,你得先定起落架高度,前后起落架装好,电机位置算好,看看用什么桨合适。二战像真机不是3D机,用很大的桨不合适,也用不了。所以,这一系列要经过缜密计算,才能上马。
还有飞机防火板上的几个孔,如和电机架位置不一致,可以堵掉,再重新打孔嘛。看看我全球的40级塞斯纳(翼展比你这架大多了),油改电,我用的是5050电机,610KV,14x7桨,80A电调,5S。

网友:
漂亮,也想搞一架,给个链接谢谢,不知道装油机怎么样

网友A:
我给你个建议,用EA3548-4(915KV),12x6桨(你看一下尺寸可以伐?),4S,60A电调(装好后先实测一下,是否超标)。
要暴力,飞速度,用EA3548-3.5(1040KV),11x7桨(你看一下尺寸可以伐?),4S,60A电调(装好后先实测一下,是否超标)。
飞机散热孔必须开好,不但机头罩,我的机身尾部也开散热孔的,便于空气从后面流通出来。
你也可以再看我另两架飞机:
喷火(翼展1200):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118
BF-109(50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004
塞斯纳(40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326

网友A:
全球46级的P-51要大多了:http://www.theworldmodels.us/store/?action=planDetail&id=22
感觉楼主那架,应该属于30级的。

网友:
这个p40好小,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真机就是要玩轻木的,和泡沫机的飞行操控感觉完全是两个概念,轻木机指哪打哪儿。全球的没有襟 ...

多谢热心相助!
我其实原来一直是5IRC的粉,是因为话题讨论比较深入和专业,但现在5IRC的人气惨淡。随着模型人口的两极分化,涡喷、F3A走准职业化小众路线,小型固定翼走PNP玩具化路线,两者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留给业余航模爱好者的空间越来越少。5IMX论坛虽然热闹,但缺乏认真之人,玩也要玩得认真。希望论坛里多一些深入讨论的氛围,这样也有助于爱好者们从玩具的理解提升到航模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建议,用EA3548-4(915KV),12x6桨(你看一下尺寸可以伐?),4S,60A电调(装好后先实测一下,是 ...

为了感谢你的认真建议,我也算是回报个小礼物:
http://www.ecalc.ch/indexcalc.htm
谁用谁知道,看得懂的算是我前面说的航模爱好者,看不懂就算了,估计很难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46级的P-51要大多了:http://www.theworldmodels.us/store/?action=planDetail&id=22
感觉楼主那架, ...

其实你已经离真相很近了,http://www.theworldmodels.us/store/?action=planDetail&cat=Airplanes&sub_id=3&id=4298

楼主:
桨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排除2叶桨,按照爽飞标准的直径13*6.5肯定打地,那么既然是像真机,其实最好是用像真桨,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也就四叶1080和三叶1206,这两个桨在拉力和螺距方面各有优缺点,前者直径不够拉力不够,后者螺距不够速度太慢。其实我最理想的配置是三叶1207 但买不到,这也就是我前面介绍动力系统时没说配什么桨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满意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排除2叶桨,按照爽飞标准的直径13*6.5肯定打地,那么既然是像真机,其实最好 ...

我觉得像真机是要像真,但我们这个不是静态模型,而是动态的、要上天的,所以飞行是第一位的。为了飞行,宁可改变上迎角;为了飞行,宁可放弃上反角,好飞是第一位的。所以,电动,我首选APC桨,应该说电动里,用APC桨,是效率非常高的。市面上一些好看的三叶桨、四叶桨,效率不一定有普通的APC桨高,而且二战像真机降落失误容易擦桨,APC桨数量充足,有的是数量可以给你换桨。你一架飞机不会只飞几个起落,可能要几百个,几千个起落这么飞下去,长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综合因素考虑,APC桨都会是我的首选。

网友B:
我在飞全球的零战(40E),很好起飞,收脚舵机用了MD260,不过你还要买一个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飞全球的零战(40E),很好起飞,收脚舵机用了MD260,不过你还要买一个电机座。。。

收放我打算用平政15094,尺寸看参数应该可以用。

电机架已经买好了,双天的ME3-50

网友:
还是轻木的霸气!!我不敢飞!!

网友(2016-11-14):
看防火板的设计我怎么感觉这个设计像是装油动的更方便

网友:
C:\Users\Liang Chi\Desktop\IMAG2834.jpg装油的爽、os 35、APC 10*7、速度中上、当然機尾要配重。
上配備機子還是很漂、重心:頭略重不易失速、好飛!!
除了防火墻必要加固外、電池艙下機体一定要上繊維布(很重要)、
我的P-51就曽断頭過、見像片。
補完又飛了一年多、目前服役中、是台好飛機。
祝 爽飛。

网友:
我不会貼像片、再請人幇貼。

网友:
P-51

P-51

P-51

网友:
一直很喜欢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