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apm写入航点的时候出现错误是啥意思

楼主(2015-10-30):
写入航点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英文好的帮忙看看是我设置错误还是我的飞控硬件错误,如果是我是指错误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要有起始位置坐标才能写入

网友:
家的位置无效

楼主:
请问设置航点的时候必须要在链接GPS定位的情况下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起始位置坐标才能写入

请问设置航点的时候必须要在链接GPS定位的情况下设置吗,玩了很长时间apm四轴了,第一次尝试航点,不好意思,请多指教,先设置家的位置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设置航点的时候必须要在链接GPS定位的情况下设置吗,玩了很长时间apm四轴了,第一次尝试航点,不好意 ...

不用,点起始位置,然后在地图上选一个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设置航点的时候必须要在链接GPS定位的情况下设置吗,

如果你 ‘已知’ 飞场的 起点坐标,,

可以 在 地下室 里 设置好  各个航点。

网友:
起始点 家的位置

楼主:
弄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各位apm能调速吗。

网友:
好复杂 看不懂啊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