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手痒入了storm32云台板,出问题了,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5-10-30):
电线连接好,控制板装在z轴电机上面,进调参跟着教程一顿设置,好了,通上电,电云台三个电机摒牢在一个位置是什么情况啊,求教

网友A:
是我的中文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楼主:
是这个样子,第一次用这个板子,和毛子差异不小,现在总算搞出点头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中文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是这个样子,第一次用这个板子,和毛子差异不小,现在总算搞出点头绪了

网友:
你这绿字!不看、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了,选择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