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g11天线断了,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5-10-30):
之前以为高频头问题,后来换了个tfr6上的天线顿时距离好多了,测试仅次于14sg,拆下天线拔出芯,一看居然断了,可是发现这个天线芯露出的长度跟接受天线的露出长度不一样。大神告诉我可不可以把断的天线重新剥屏蔽层继续用,还是要换一个?还有2.4G天线应该剥多长的屏蔽层?谢谢了!

网友:
找售后花点钱修呗~

网友:
可以把芯线拨出来继续用,具体网上搜

网友A:
偶极子天线,要求不高可以直接露出1/4波长(30.8mm)的芯线来使用,不过最好是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极子天线,要求不高可以直接露出1/4波长(30.8mm)的芯线来使用,不过最好是换天线

谢谢大神

网友:
这种天线有卖的,很便宜。

网友:
貌似网上有卖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