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扳车床主轴怎样连接卡盘法兰???

楼主(2015-10-30):
现手里有一手扳车床,主轴无螺纹,内锥孔,无夹头,想请教怎样连接卡盘法兰比较合适?
现在考虑了几种方案:1.过盈装配,再加三个顶丝
                                   2.外螺纹装配,主轴有点短
                                   3.内螺纹装配,还没有看过别人这样连接过,新人自己瞎琢磨的
                                   4.焊接,说实话最不想用的就是这个,但也是一种方案
各位看那种方案可行,可靠,可以具体的告诉怎样去加工。
最想采用的就是外螺纹装配,如果可以请告知螺距多少,退刀槽多少,定位台阶多少?如果可行要求技术非常高的车工吗?真怕我这里找不到技术高的车工

网友A:
车外螺纹最好了.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螺纹会偏不同心。我也有个手板和你的一样。外加工螺纹车了个法兰盘。安装到自己的床头上一转起来你看那个郁闷啊。另外一种方法你可以试试论坛以前有帖子就是法兰盘后面往主轴套时开几个弹性缝。然后再车一个抱箍拿螺丝紧住就可以了。我手机里面有图片不知道咋样上传。可以加我口口给你发图片。1435126868

网友:
这种车床就是用夹头的。我家有一台是出厂时定做加的外螺纹,后自加夹头,本地产的床子所以方便,后面留出了一段轴颈精磨与三爪卡盘法兰配合定位,以免不同心。有许多手板床出厂时就有外螺纹,这种方法最安全。不行可牺牲通孔加拉杆拉住,焊接有应力有变形,更不好,安全定要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外螺纹最好了.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螺纹会偏不同心。我也有个手板和你的一样。外加工螺纹车了个法兰 ...

外螺纹加工完,得自宫一刀找平才能上卡盘的

网友B:
排除内螺纹,可用拉杆,最好外螺纹,或抱箍装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内螺纹,可用拉杆,最好外螺纹,或抱箍装法兰。

没有夹头,拉杆什么的,就一床头带主轴

网友(2019-02-22):
不做专用机床就改主轴螺纹连接。看那的壁厚还有点余量,应该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