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型号与配桨问题

楼主(2015-10-30):
接触航模近一月了,对基础知识稍有了解,根据自己的机型,配置了电机电调与桨,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看一下配置是否合理
另外在不烧电机的前提下,所用桨的尺寸还能不能具体变更优化,提高性能
动力:64涵道
配置:60安电调
机型:像真 雷机 F16 J10 F35
电池:4S 2600mah

动力:2212-2450KV
配置:60安电调
机型:KT板机-S27
配桨:60X5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6-1400KV
配置:40安电调
机型:F3A
配桨:90X6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2-1400KV
配置:30安电调
机型:EPS1.2米塞斯纳
配桨:80X6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7-2300KV
配置:40安电调
机型:高速飞翼
配桨:60X50
电池:3s 2200mah

网友A:
KT-s27的2212配的6050负载有点大,6030够了,40A的电调足够了,暴力点的2216-2400,4s也就配50A足矣;塞斯纳动力略显不足;高速飞翼建议4s 1800,重量和3s2200差不多,电调放50A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s27的2212配的6050负载有点大,6030够了,40A的电调足够了,暴力点的2216-2400,4s也就配50A足矣;塞斯 ...

多谢指点

网友A:
客气客气,另外64涵道配4s2600能飞,不过略重,2200会好一点,如果c数够1800更好,动作更轻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客气,另外64涵道配4s2600能飞,不过略重,2200会好一点,如果c数够1800更好,动作更轻盈

目前这些都是现有的东西,入模一月,买二十架飞机了,摔的,丢的不少,现在想在原有基础上调配,最多把桨换成合适的, 尽量不添东西了,积累下经验,过一段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客气,另外64涵道配4s2600能飞,不过略重,2200会好一点,如果c数够1800更好,动作更轻盈

目前最得心应手的就是PP魔术板S27了,真心好飞 耐炸,怎么摔都不坏 ,加装拉烟 火箭弹 可玩性高,还有个水星3D机,慢悠悠也好玩。
现在以KT机为主 没心理压力,天天爽飞
塞斯纳本来就慢 ,又装了个飞控,经常不用拿遥控,抬头看它自己盘旋,很轻松
F3A 练练倒飞 侧飞什么的,很灵活,可玩性高,万一不行,也装有飞控 一键救机
涵道像真,谨慎飞,就是看着漂亮
飞翼 偶尔飙一下高速,再有就是装上火箭 追鸟群

网友(2019-06-16):
新手先从便宜的飞吧,多少银子都不够砸的

网友:
水星飞到现在还不会飞,泄气了

网友:
一般电机网站都能查到电机参数,配合适当的电调和桨就能达到最大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