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桨问题,请老手指点

楼主(2015-10-30):
接触航模近一月了,对基础知识稍有了解,根据自己的机型,配置了电机电调与桨,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看一下配置是否合理
所用桨的尺寸还能不能具体变更优化,提高性能,在电机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暴力点
动力:64涵道
配置:60安电调
机型:像真 雷机 F16 J10 F35
电池:4S 2600mah

动力:2212-2450KV
配置:60安电调
机型:KT板机-S27
配桨:60X5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6-1400KV
配置:40安电调
机型:F3A
配桨:90X6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2-1400KV
配置:30安电调
机型:EPS1.2米塞斯纳
配桨:80X60
电池:3S 2200mah

动力:2217-2300KV
配置:40安电调
机型:高速飞翼
配桨:60X50
电池:3s 2200mah

网友:
沙发坐等板凳解答,

网友A:
su27没必要60安,30足够,40就很暴力了,否则电机电调都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27没必要60安,30足够,40就很暴力了,否则电机电调都受不了。

不考虑重量的话电调越大越好,电调越大越暴力不是绝对的

网友:
2212级别电机30A足矣,当然电调大一点也没事,保险点。2216 1400KV也只要30A,玩4S的话配到50A就可以了。
飞翼玩暴力的话,3s+2217还是弱了,建议用4S和70涵道的电机当尾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重量的话电调越大越好,电调越大越暴力不是绝对的

那就没必要,2212我用好赢40安电调,超过80油门速度动力没有什么变化,倒是声音特别大,而且长期大油门电调发热厉害,电机也发热,所以2212就没必要超过40安,2216我用40安装f22,刚刚好,半油稳定平飞,全油我都不敢经常推。

网友:
够用就行,2212,我用20A,非常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