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其中一片电池如何单块放电

楼主(2015-10-30):
5200MA 3S电池其中一片电压4.25 其他2片都是3.3,用什么办法可以把那片高的电压降下来,求简单的方法,家中材料齐全,可以DIY,但对电路不了解,求大侠赐教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平衡头,然后用单根的杜邦线2根(带插针的那种,就是舵机延长线)插在平衡头上引出,就可以放电了,主意放电电流别太大,单根的杜邦线承受的电流不大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平衡头插座,引出对应的电芯的正负极,再放电。

网友:
有A6的话设置下电压应该能自动充放

网友:
你图上那个平衡显示器就能完成,平衡好后再放到充电器上充电,不过电池容量、内阻不同的话平衡过后再充还是会不平衡的。

网友:
相差电压大的电池组,排除平衡头接触不良影响充电外,基本认定到寿了。确实现在锂动力电池相对还是不耐用。

楼主:
我2块电池都这个样,而且都没用多久,我现在只要知道怎么去把单片的电压放掉就可以了,需要用哪些材料,谁能提供下简单的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