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问题

楼主(2015-10-31):
大神们帮我解解答 小弟不胜感激 之前也组装过450 略有了解 看了许多装机视频都是快进或不清晰
问题1 无刷电机固定电机座用打螺丝胶吗?还有顶丝?
问题2  像亚拓550L 设备仓 和 尾管固定座在固定机身上用打螺丝胶吗?还有尾管固定座锁尾管的地方打胶吗?
还有就是尾旋翼组固定尾管的地方就是连带尾垂翼锁紧的地方?
问题3  维修的时候打胶的地方如何清理或清洗干净?
以上问题我真的不懂望好心模友告知 小弟就一小白 只是喜欢模型 没人带

网友A:
问题1 无刷电机固定电机座用打螺丝胶吗?还有顶丝?
        要
问题2  像亚拓550L 设备仓 和 尾管固定座在固定机身上用打螺丝胶吗?还有尾管固定座锁尾管的地方打胶吗?
        要
还有就是尾旋翼组固定尾管的地方就是连带尾垂翼锁紧的地方?
         要
问题3  维修的时候打胶的地方如何清理或清洗干净?
        不要清洗,

看看我富丽的装机贴,里面有个 上胶的方法。   螺丝胶几乎所有的螺丝都要打。 只是量的区别 跟型号的区别。我个人是 全部采用中强, 转动部分及传动部分,还有震动过大的部分 多打。具体的量要自己测试下。因为胶水性质不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金属结合处,上胶

网友:
只要是金属与金属链接的螺丝都必须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无刷电机固定电机座用打螺丝胶吗?还有顶丝?
        要
问题2  像亚拓550L 设备仓 和 尾管固定座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维修的时候 重新打胶的地方会有原来螺丝胶的痕迹不用清理吗?

网友B:
原来有螺丝胶残留的,打少量胶。
塑料不能打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螺丝胶残留的,打少量胶。
塑料不能打胶

大哥 。 塑料打胶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没打。因为我知道塑料的本身有自紧的特性。。。我想了解下。塑料打胶会有什么不良的现象吗? 真心求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 塑料打胶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没打。因为我知道塑料的本身有自紧的特性。。。我想了解下。塑料 ...

按我的使用理解,金属对塑料是可以打胶的,我的450用的是塑料十字盘,之前炸机,其中一个球头孔炸大了螺丝扣,通过用大量的高强度螺丝胶,可以把球头固定住,暴力3D近100起落,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上胶,这个十字盘就算废了。

网友:
转的地方打胶  不转的地方不需要打  反正我没打过  打胶就是对螺丝纹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