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奖?

楼主(2015-10-31):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三叶比二叶更稳定,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颤动,而二叶则会有颤动……这是个人观点……大家都用什么桨?推荐买什么呢?

网友:
乾丰的桨叶 ,个人觉得可以推荐一下。确实不错

网友:
kingkong的5寸桨,真的很耐炸

网友:
3叶桨听说不如2叶效率高

网友:
1806电机配 乾丰5030浆,感觉线性更柔和一点!飞着不暴力但是比较舒服!

网友:
三叶效率低,我用KINGKONG 6寸

网友:
kingkong的比乾丰好

楼主:
这样哦,好的,我去试试King Kong话说会不会很贵?

网友A:
kingkong6040才一块钱一根,比乾丰的好多了,我买的乾丰6045浆都炸光了,具体没数也有50多根吧,都是直接炸断。还贵死啦。后来买了很多kingkong的6040有100多根,结果到现在还没炸断一根,并不是没有炸鸡,而是炸不断,乾丰的浆好是好但是太脆了,一炸就断,即使当时没断,但是扭到的地方会发白,而且多是根部,就没有强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kong6040才一块钱一根,比乾丰的好多了,我买的乾丰6045浆都炸光了,具体没数也有50多根吧,都是直接炸 ...

浆脆保护电机的,要是浆不炸断,炸鸡的冲击力就是电机承受
是浆贵还是电机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浆脆保护电机的,要是浆不炸断,炸鸡的冲击力就是电机承受
是浆贵还是电机贵呢?

你说的也有道理,的确是,炸机时,只能走弱的地方卸力。我只是觉得那个浆扎实,其它的没想到

楼主:
嗯……我也觉得,二叶桨效率高,但是很不稳定,机身会乱抖……我用三叶桨的时候机身几乎没有震颤,就跟没开电机似的……现在奖断光了,去买个乾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kong6040才一块钱一根,比乾丰的好多了,我买的乾丰6045浆都炸光了,具体没数也有50多根吧,都是直接炸 ...

我的机器有点另类……应该要用八寸的……所以略贵……

网友:
kingkong的6040炸断过两根,不过的确很耐操,平衡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