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手动模式调参的问题

楼主(2015-10-31):
naze32手动模式下,正常飞行是机子很稳,但是在急速下降时候机子会抖,这是神马情况,改调哪个值啊?
还有,在4S飞行时,油门快收到0时,机子会自动空翻。。。这又是啥情况呀?

机子是300轴距的,起飞重量在600g左右。

网友:
tpa调大试试

楼主:
TPA是干啥用的呀?

网友A:
ROOL,PITCH,RAW 的P值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L,PITCH,RAW 的P值降低点。

好的 我来试试~但是在4S飞行时,油门快收到0时,机子会自动空翻。。。这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来试试~但是在4S飞行时,油门快收到0时,机子会自动空翻。。。这时怎么回事啊?

油门快到0会空翻这个现象我还真没遇见过,你是不是在空中把油门猛拉到底了?如果是这样,飞控反应不用过来可能导致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快到0会空翻这个现象我还真没遇见过,你是不是在空中把油门猛拉到底了?如果是这样,飞控反应不用过 ...

油门不是猛的一下拉到底,是很线性的那种。。。
话说我的飞机在4S模式下,油门在8%就悬停了,想让飞机往下降一点收油门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油门收到0了,然后就自动空翻,,,好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不是猛的一下拉到底,是很线性的那种。。。
话说我的飞机在4S模式下,油门在8%就悬停了,想让飞机往 ...

4S那么猛啊,油门行程校对过没有啊?实在不行可以尝试调一下调参软件或者控的油门曲线迁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那么猛啊,油门行程校对过没有啊?实在不行可以尝试调一下调参软件或者控的油门曲线迁就一下。

我油门行程是在3s模式下校准的,用4S的话是不是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油门行程是在3s模式下校准的,用4S的话是不是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啊?

按道理应该不用 重新校准的,我想如果是用4S电才会发生这种状况,可能你针对4S重新调整参数了。找些用4S的PID值参考一下吧。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355
这个朋友的机也是4S,有PID的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355
这个朋友的机也是4S,有PID的参数,你可以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