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一下MZ-24控电压怎么校准?

楼主(2015-10-31):
想问一下大家,MZ-24控电压怎么校准?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点遥控器主界面上“电池”图标,就能进入校准页面了。通过里面的加减按键,调整到你开机前测量的电池电压值即可!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