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入魔,练习模拟器从何练起?

楼主(2015-10-31):
如题,请问老师入魔的时候练习模拟器该怎么开始练习(分别固定翼和直升机),先练习什么动作,然后再逐步练习什么?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但是找不到了。如果有老师知道的能否讲解一下,或者告知一下!

网友:
先练降落

网友:
先对尾悬停

网友A:
起飞和降落

网友:
我也正在练习,起飞降落

网友B:
直升机先练悬停。固定翼练航线练八字绕圈,练到想吐再去买架低速机练手。模拟器的固定翼和真机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A(2015-12-04):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先练悬停。固定翼练航线练八字绕圈,练到想吐再去买架低速机练手。模拟器的固定翼和真机差距还是很大 ...

固定翼也不用练那么高级的绕八字,重点练习转弯降落即可。

网友(2016-02-16):
感觉还是固定翼开始吧,固定翼就是降落吧,同是小白瞎扯的……

网友:
看你要玩什么了!电直就练习起落!各个舵面的条件反射

网友(2016-04-07):
同问,我也很想知道,
飞机怎么急转弯,每次我的转弯半径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