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S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5-10-31):
如题 12s就是2个6s串联起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对
电池
的要求比较高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求教!

网友A:
没什么危险 就是两块要相同的容量和c数 这样比较好

网友B:
弄那么大干啥,12S都超过安全电压了。

网友C:
就是两块要相同的容量和c数 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