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螺旋桨飞机探讨

楼主(2015-10-31):
想做一架双发螺旋桨飞机(像真),目前只画出了飞机外形,内部结构还没有画,主翼翼型为Clark y15,尾翼翼型均为对称翼型,翼展3.2米,起飞重量大概在10-13kg左右,翼载荷想努力控制在90g/平方分米,发动机想选用DLE20cc,现在就是在发动机安装该不该做右拉和下拉角问题上拿捏不准,所以请航空知识渊博和有经验的魔友在各方面体下提下建议。

网友:
双发的话就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不就好啦,不需要右拉角的。不过大部分真实的双发飞机是螺旋桨都是朝一个方向旋转的。

楼主:
油机反转不好实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机反转不好实现吧?

霍耳传感器拆下来安在另一边,反向启动即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耳传感器拆下来安在另一边,反向启动即可反转。

有没有具体操作的帖子

网友:
双发飞机可以不用正反转,也不用设置什么右拉,只需根据重心位考虑下拉,如果重心足够靠前下拉也没必要。模型飞机和真机差别大了去了,真机双发一个发动机停车,另一个也可坚持飞行,模型机只要一个发动机故障,另一个再设什么角也没用。

网友B:
不用控制翼载荷  翼载荷随着飞机尺寸增加变化的很明显  这个尺寸 30kg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控制翼载荷  翼载荷随着飞机尺寸增加变化的很明显  这个尺寸 30kg都没问题

隔框用15mm宽,3mm厚的层板,尽量把机身壁厚降低,以降低起飞重量

楼主:
其实我觉得,15kg左右能搞定就很不错了,过于降低强度会导致刚度过低,进而空中解体

楼主:
还有大家都说说如何将两台发动机转速尽量调到相当

楼主:
单纯使用转速表吗?或是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9-21):
发动机下拉角如何确定?

网友:
看你的二冲程发动机进气阀是什么形式了,簧片阀的可以,旋转阀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