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8duo 怎么设置灯泡外放电?

楼主(2015-10-31):
买了几个12V 300w的幻灯机的灯泡,并联了两个用来给308duo做外放电,奇怪的是放电功率老是上不去,只有50w左右。
注意到放电的电流上去了,放电的电压却上不去,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查了一下说明书
O.PC 是通道功率限制调节态

好像说308的自放电是50w的功率,现在接外放电了该怎么设置才能大过50w功率?

网友:
我就是并了3个汽车灯泡24V一个每个100W,然后再接一个BB响,不用308,放电很快。

网友A:
在设置页面有设置放电通道负载的电压电流值,这两个看看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页面有设置放电通道负载的电压电流值,这两个看看有没有设置好

屏幕的左半边已经显示了放电通道的电压电流值,12V 10A

网友:
Voltage limit 改为12V
Current limit 改为20A
负载通道要满足功率需求是先升电流再升电压,具体比值要问厂家了。

建议负载灯泡的功率大于实际电池放电功率的2倍,比如你想6S电10A放电,放电功率差不多240W,那么的负载灯泡最好能480W以上,你就多并两个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