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ix装机小胖子电机不转

楼主(2015-10-31):
用的3.4固件,蓝灯一直闪。
今天天不好,只搜到7颗行,飞控一直这样,有时候还显示坏的姿态系统。
还有罗盘偏10度,校准好多遍了,还是不行,感觉飞控不偏的。用的飞控内置罗盘

网友A:
电机不转?电调有没有乱响?飞控参数设置好了没?导入个别人的配置试试

网友B:
把参数里面起飞前检查的项目都关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参数里面起飞前检查的项目都关掉试试看

怎么关

网友C:
Pixhawk小胖装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电调有没有乱响?飞控参数设置好了没?导入个别人的配置试试

电调正常启动。应该是飞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关

电脑不在手头,就在参数调整那里,有个起飞前检查,你可以都关掉试试看,但真正飞行不建议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小胖装得了吗

minipix

网友D:
我用apm不装gps校准罗盘也是偏10度左右,飞控指向正北的时候,地面站指向北偏西,等装上gps定位之后,罗盘指向就不偏了,不知道玩飞航点或者自动返航的时候会不会出错,一直不带gps飞飞,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apm不装gps校准罗盘也是偏10度左右,飞控指向正北的时候,地面站指向北偏西,等装上gps定位之后,罗盘 ...

我的gps不带罗盘。买了外置罗盘,老是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