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翼的安装

楼主(2015-10-31):
想问问安装三角翼混控的飞机,一定要一正一反的舵机吗?

网友A:
不用 遥控器要混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遥控器要混控功能

可是我设定了混控啦!升降正常,左右反了。控是14s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设定了混控啦!升降正常,左右反了。控是14sg

左右舵机插头互换下

网友:
看14SG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舵机插头互换下

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14sg不是可以直接设成三角翼

网友:
我会设置
加我微信   cyber2046

网友:
在控上设置两个通道的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