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机匣排气口炸坏了想办法修理 —————— 有话有图

楼主(2015-10-31):
一侧的排气口螺丝固定为完全损坏
小块块用锤子木柄轻敲整形
上AB胶只起美观和定位的作用
绑好 扩孔M3改成M4
排气管不扩孔直接攻丝M3改成M4
锉刀伺候,排气口反面的扇热片锉平
制造连接件装在扇热片锉平的位置 打孔省略
完成装上M4的螺丝
还行吧!!

网友A:
新手吗?
刚飞一次就废了?

网友B:
胶水不会去融化吗

网友C:
新手应该飞小机机,大的成本高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吗?
刚飞一次就废了?

是如何看出刚飞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不会去融化吗

这种AB胶不好但不至于融化,应该用环氧树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应该飞小机机,大的成本高又危险啊

你说的对

网友D:
机壳后盖新看出来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壳后盖新看出来的估计

少说 50-60 个起落还是有吧 !!  后盖 是包在机头罩里面的  500个起落也是那个样子

网友E:
如果是我 我会找做铝合金门窗的 用氩弧焊焊上  重新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 我会找做铝合金门窗的 用氩弧焊焊上  重新钻孔

是的焊的应该更好   问了下焊铁的人说 铸铝 不太好焊 又没时间出去找焊铝焊的地方  也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