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多BB响,精灵也装一个。这里装一个 那里放一个。哈哈。

楼主(2015-10-31):
还有些元器件没到,先做了个大概。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改良,加了一个输入隔离二极管。两组金手指并联,可以并在任何一个通道上。

把这个玩意并在接收机的输出端

当然要把这里剪断了,焊接在一起。SBUS信号。精灵2的遥控器有一个6通道没用上,可以用来控制BB响

抱扎在里面。

BB响放在外面,放里面声音传不出来。

这里也来一个。

最后献上新买的神器,用来学习,修理一些玩意。BB响的参数都是针对某个机型改好后写入单片机的,呵呵

网友:
不懂电子,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cc3d里可以调节飞控旋转90度的。

网友:
那是什么仪器,是示波器吗?

网友A:
你是搞什么专业的啊

网友:
示波器多钱入的

楼主:
2K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什么专业的啊

电工电子业余爱好,职业飞行,兼职电工,水电,木工,泥工,都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工电子业余爱好,职业飞行,兼职电工,水电,木工,泥工,都懂点。

还我爱好相同,你是哪里的,我黑龙江大兴安岭的,30年前我也买过一台示波器,搞电子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我爱好相同,你是哪里的,我黑龙江大兴安岭的,30年前我也买过一台示波器,搞电子的很好用

前辈  长沙,在下略懂而已,玩的都不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长沙,在下略懂而已,玩的都不精。

你谦虚了,我也是懂的不多。不过有台示波器就等于给自己加了个电子眼睛。我玩固定翼和450直升机

网友A:
你买的示波器带宽是多少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示波器带宽是多少兆的

50兆,可软件破解升级到100。网上评价,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机器。

网友:
我以前买的是20兆的

网友B:
牛人!我有个BB响,买来就不响,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报警电压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我有个BB响,买来就不响,估计是什么问题?

估计是坏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