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小纸飞机

楼主(2015-10-31):
我遇到个问题用14sg设定了飞翼模式,就是混控。两舵机插1,6通道后,上电测试发现升降没有问题就是打副翼方向相反。求指导,谢谢各位大师傅。谢谢。

网友A:
1和6通道的舵机换一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6通道的舵机换一下试下。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接CH2和CH4吧

楼主:
郁闷 我插好1 6通道 升降对 副翼是反的 怎么调都正不了。/。1 6也对调过  也调反向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只有把舵机的按装方向换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把舵机的按装方向换一下了。

拆下来与另外的舵机方向相反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B:
怎么会是1通和6通混控飞三角翼?不是1通2通混控吗?副翼和升降都要用摇杆的,而摇杆是1234这4个通道啊。
互换舵机都还是反的话,你在遥控器上,把控制副翼的那个通道改一下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1通和6通混控飞三角翼?不是1通2通混控吗?副翼和升降都要用摇杆的,而摇杆是1234这4个通道啊。
...

14sg是插1和6通道的.

网友C:
我还是插的原来的通道  要设置两个地方也可以实现混控,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插的原来的通道  要设置两个地方也可以实现混控,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说明书在那页啊?我看到头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是插1和6通道的.

那么高级的玩意啊?献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在那页啊?我看到头晕啦!

混控,一个是副翼到升降还是升降到副翼给忘记了,你一看就知道  一个是遥控器上有一个  F 字母开头的设置混控,你找找  我现在不在家,不方便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与另外的舵机方向相反安装还是一样.

你现安装的舵机线头是向机头的,换个方向线头向机尾。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