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器能否给平衡充供电?

楼主(2015-10-31):
如题,平衡充606,转换器72v转12v10a,如题里。链接好后通电发现平衡充屏幕不亮,没得工具测试转换器是否正常,线没接错。吧里有这样用电瓶车给平衡充供电的么?朋友用的都是逆变器。穷鬼表示那个太贵了#(委屈) #(委屈) #(委屈) 转换器很便宜,15一个还包邮。言归正传,没得万用表,没得小灯泡。打算有空了试试车子上面的灯泡看看能不能行。按理说这个是直流电但是卖家说是交流电的。我就无语了。。。。。

网友A:
朋友 你为何不直接露一个电瓶在外面,普通电瓶车都是12V 10A的

网友B:
这位仁兄 你好 我也想这样干 做外场充电 首先说一下 如果没猜错 你是从充电口接的电给转换器 这样 我明天测量一下我的电动车的充电口 看是否有电流输出  我认为这个充电口没有电流输出  这是一  二来 如果充电口有电流输出  你这样很危险 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三孔的线 最大的负载能力也就4A左右 我们60V 20A上网电瓶车 你觉得这样的线可以用吗  三来 请告诉我这个转换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为何不直接露一个电瓶在外面,普通电瓶车都是12V 10A的

我也想,可是这电瓶车电瓶壳子拆起来太过麻烦。有电池盒。而且这样对单个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仁兄 你好 我也想这样干 做外场充电 首先说一下 如果没猜错 你是从充电口接的电给转换器 这样 我明天测 ...

一,这个充电口有电流输出,二来,这个充电口电流通过率是2.8a/72v降压后12v10a完全可行,多的电压都转换成电流还不够7.2a么?三,这个淘宝搜索转换器就出来了,一般十几块钱

网友A:
地线共用,红线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共用,红线是不是接反了

没反,线的颜色并不代表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