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尾电机不转,无法锁尾

楼主(2015-10-31):
之前小炸够发现尾电机没有任何反应了,测试够电机是好的,估计主板坏了。新采购一块主板换上,还是发现没有任何反应,目前,尾电机,尾电机线,主板都换了还是搞不定,希望论坛有朋友能指点下。目前起飞就逆时针转,还有哪位朋友能提供下伟力的售后,万分感谢!

网友A:
拆过横轴吗?拿在手里慢启动,看震动大不大,既然不是尾电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震动干扰陀螺感应了,假如震动大,那就看震源,横轴主轴有没有变形

网友B:
你那是 遙控器內部 控制尾电机的那個电位器上的电線掉了, 把它焊回去就行,
你新手买V977或K110是正确的,
因为V977或K110以後都可以加装改2S套件,变成比K120还猛的2S机, 各方面性能和耐用性都比K120好,
特別是重量比K120輕8克以及沒有總是燒尾机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 遙控器內部 控制尾电机的那個电位器上的电線掉了, 把它焊回去就行,
你新手买V977或K110是正确 ...

有道理,看遥控器的方向键显示,是不是一直向左满舵量,如果是就肯定是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 遙控器內部 控制尾电机的那個电位器上的电線掉了, 把它焊回去就行,
你新手买V977或K110是正确 ...

兄台,佩服!一看到你回复我立马拆开控看了下,的确控制方向的电位器线掉了根,终于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横轴吗?拿在手里慢启动,看震动大不大,既然不是尾电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震动干扰陀螺感应了,假如震 ...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
楼主威武,炸坏控了!

网友C:
高手在民间,这种原因都直接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在民间,这种原因都直接看得出来!

自己能想到的,替换的都试过了,不得不佩服论坛能人多

网友:
你的控是跟机来的吧?   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2019-05-28):
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2020-03-07):
引用 楼主:
兄台,佩服!一看到你回复我立马拆开控看了下,的确控制方向的电位器线掉了根,终于解决了,谢谢!

炸鸡又没摔控,怎么会掉线么?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