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恒龙虎式和谢尔曼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0-31):
虎式在原地转向的时候,右边履带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发出扫齿的声音,但是我把履带捏住后,就算油门推到最大,也不会有扫齿的声音发出,还有谢尔曼,前进跑偏,倒车不跑偏,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L 跑偏估计可以出本手册了。。。。

两边履带阻力不一,波箱阻力不一一样,还有可能遥控偏向,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
老虎诱导轮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 跑偏估计可以出本手册了。。。。

两边履带阻力不一,波箱阻力不一一样,还有可能遥控偏向,一个一个 ...

HL原厂的设备 貌似没一辆坦克不跑偏的。以前问过都说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