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固定翼模型设计原理,欢迎激烈讨论

楼主(2015-10-31):
模型飞机设计主要理论参数
l        速度:首先确定设计飞行速度区间,速度越大抗风性能好、姿态稳定,速度小易于观察;轻风风速12KM/H,微风风速20KM/H,和风风速30KM/H,劲风风速40KM/H,模型飞机起飞速度宜大于风速2倍,设计飞行速度在起飞速度2~4倍间,最大速度不超过起飞速度5倍。
l        雷诺数:雷诺数=68459*气动弦长(米)*速度(米/秒),表示气流与机翼的关系;雷诺数越大气流状态越稳定,为湍流型,阻力、升力较大、失速角度较小;雷诺数越小气流状态相对稳定,为层流型或前部层流型,阻力、升力较小、失速角度较大;过度区域气流分离或气泡分离,气流突变、气动性能不稳定。过度区域雷诺数约为50000~150000,模型飞机飞行速度雷诺数区间处于不利区域,应尽量大于或小于该区域。
l        翼载:翼载=1.25*升力系数*速度的平方/2,通常空机翼载=20~60克/平方分米,设备为空重的40~100%,通常模型飞机的设计飞行区域升力系数为0.05~0.7,最大升力系数约为1.5,升力系数约=0.1*机翼气动仰角(度),15度左右为失速仰角。
l        拉力:最大拉力》拉力*油门百分比》阻力=1.255*阻力系数*速度的平方/2,阻力系数=翼型阻力系数+废阻+涡阻,废阻为机身、尾翼、尾垂等阻力=0.5~1*翼型阻力系数,涡阻=升力系数的平方/展弦比/3.1415;升力系数0.05~0.7对应翼型阻力系数0.02~0.06,最大升力系数1.5时翼型阻力系数约为0.05。
l        升阻比:升力系数/阻力系数,仰角5~7度左右升阻比最大,仰角接近0、失速升阻比小,主翼相对厚度越薄升阻比越大,速度越慢升阻比越大。
l        功率因子:升力系数的1.5次方/阻力系数,失速仰角70~80%功率因子最大,功率因子最大相当于滑翔下沉速度最小,该仰角对应速度阻力最小。
l        仰角:对称翼型0升仰角=0,仰角=几何仰角-0升仰角。
l        弦长:根据雷诺数和速度确定气动弦长。
l        展弦比:展弦比越大越大模稳定、阻力小,展弦比小控制更灵敏;尾翼气流下洗角=35*升力系数/展弦比;通常模型飞机展弦比为4~20间。
l        翼展:根据展弦比、气动弦长、模型总体尺寸综合确定翼展。
l        主翼:选择平面翼型,取平均弦长=气动弦长,确定主翼面积(含机身重合部分面积),应注意翼尖、翼根、不同弦长位置对应不同的雷诺数。
l        尾翼:尾翼面积=主翼面积*10~15%,展弦比约为主翼1/2,
l        尾垂:尾垂面积=主翼面积*7~10%,展弦比约为主翼1/4。
l        翼型:翼型越厚失速角度、阻力越大,通常主翼厚度=弦长10~15%,中线弯度=弦长*0~3%,每1度中线弯度对应0升仰角-1度,最大厚度位置约为最大层流区域,翼型坐标可百度NACA6系列翼型。尾翼、尾垂厚度=弦*5%~10%,最大厚度30~40%,取简单梯形截面,后期制作成流线型。
l        副翼:通常副翼宽度=气动弦长20~25%,副翼长度=翼展*40~75%。尾翼、尾垂操作面宽度=平均弦长*40~60%。
l        重量:根据主翼面积和翼载计算重量、设备重量,选取设备;
l        机长:机长约为翼展的0.5~0.8,主翼面积*2*气动弦长/尾翼面积=机长。
l        气动中心:气动中心位于主翼气动弦长25%(对称翼型)~33%(弯度翼型)间。
l        重心:重心位于气动中心前15~20%*气动弦长之间;重心位于翼弦15%*气动弦长之下左右,为平翼,位于之上设2~7度上反角。
l        安装角:主翼安装角=设计最佳速度对应升力系数仰角。

网友:
雪中送炭的感觉呀目前不是全能看懂,慢慢消化。这是解决“不好飞”机机的良药呀。先消化有不懂的地方还要向老师求教哦、先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