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接433改装

楼主(2015-10-31):
天地飞9用ppm接433用原装的线总感觉不安全,于是改装了一翻。

网友A:
那个焊点的接线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焊点的接线正确吗?

正确啊。我都已经试了。

网友B:
怎么搞这么麻烦,直接从教练口接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这么麻烦,直接从教练口接出来啦

我的那个借口比较送,容易掉出来。就这样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借口比较送,容易掉出来。就这样整的。

我也比较赞成这样弄,这样连接更可靠,少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比较赞成这样弄,这样连接更可靠,少事故

网友:
其实你买个教练借口那种线,插上去很紧,然后在那个线上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免得提心吊胆

网友C:
已改~从教练口 引出PPM 和 地线,12V 从电池正极取电,很好。方便,可靠。

网友:
请问下楼主,我也在改这种,电池那根线的地线和遥控里引出来这根的地线,这两个地线在另一头末端是合并的么?

网友D:
问天九教练口的5个口,哪个是ppm,哪个是正极,哪个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天九教练口的5个口,哪个是ppm,哪个是正极,哪个是地线?

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改~从教练口 引出PPM 和 地线,12V 从电池正极取电,很好。方便,可靠。
433能和遥控共用一块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3能和遥控共用一块电池吗

完全可以。天地飞9其实那个降压器可用可不用。如果共用控电的话而且非要用降压器的话,可以把降压器直接内置,然后433的供电从降压器之前 并联出来接给433。433耗电也不大,接上433,基本扛个1-2小时没太大问题。

网友C:
楼主其实完全可以共用控电给433供电的,只要楼主的433不是那种超变态的超大功率的家伙,控电完全可供电,我改的就一条3P杜邦线头出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完全可以共用控电给433供电的,只要楼主的433不是那种超变态的超大功率的家伙,控电完全可供电,我 ...

我的控电就是不行了,过放过几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已改~从教练口 引出PPM 和 地线,12V 从电池正极取电,很好。方便,可靠。

只需要接正级吗,我天7引出ppm和底线后,独立供电还是要接电池正负的,也就是四根线,按你这样说,你只要三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接正级吗,我天7引出ppm和底线后,独立供电还是要接电池正负的,也就是四根线,按你这样说,你只要 ...

能拍几张照片吗?看看你如何接线,如何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拍几张照片吗?看看你如何接线,如何改的

这是别人的,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接正级吗,我天7引出ppm和底线后,独立供电还是要接电池正负的,也就是四根线,按你这样说,你只要 ...

经测量,教练口的地线端和电池的负极是相通的。433只需要接PPM,12V+,地线(天地飞9SII测量,和电池电池负极相通)。这样就3根线搞定了。我现在就这样用的,一根舵机延长线头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测量,教练口的地线端和电池的负极是相通的。433只需要接PPM,12V+,地线(天地飞9SII测量,和电池电池 ...

我也试了把天7地线去掉,433灯不亮 还是需要四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试了把天7地线去掉,433灯不亮 还是需要四根线。

天7的电池负极和教练口负地线应该也是相通的,但是天地飞7的电池供电是3.7V啊!一般的433都是12V供电吧???

网友:
用转发不行吗?

楼主:
当然可以了大部分用直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大部分用直连

转发是不是有什么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7的电池负极和教练口负地线应该也是相通的,但是天地飞7的电池供电是3.7V啊!一般的433都是12V供电吧? ...

我把地线拔了,433不工作,但是我没把电源的负极拔了,等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7的电池负极和教练口负地线应该也是相通的,但是天地飞7的电池供电是3.7V啊!一般的433都是12V供电吧? ...

我是独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7的电池负极和教练口负地线应该也是相通的,但是天地飞7的电池供电是3.7V啊!一般的433都是12V供电吧? ...

遥控镍氢,433动力电池

网友G(2016-07-23):
我的天9直接3S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9直接3S电池供电

对啊都是

网友(2016-09-29):
从天9开关取电 直接能控制433 和遥控的供电通断  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已改~从教练口 引出PPM 和 地线,12V 从电池正极取电,很好。方便,可靠。

为什么我取正极没用,要控电的正负都接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取正极没用,要控电的正负都接进去

估计是教练口地线没和电池负极是通的。其实很好弄的,PPM输出的针脚引一根线,电池正负极各引一根线并且确认负极和教练口的负极是相通的,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教练口地线没和电池负极是通的。其实很好弄的,PPM输出的针脚引一根线,电池正负极各引一根线并且 ...

我以前只需要接控电正极,最近玩fpv把切糕加上去,发现有声音,灯不亮,要把控电底线也接上去才行,奇怪了

网友:
新人请教下 这433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加在遥控上  难道是要增程 ?增程不是有功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