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接收 天线断了

楼主(2015-10-31):
天9接收的天线从这里断了,请问大神们怎么维修?   剥开屏蔽线把里面那根线接到一起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屏蔽接屏蔽      线心接线心   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接屏蔽      线心接线心   别短路

好的 谢谢

网友:
不要接了 把芯线上焊一根 3cm的细导线,不要和屏蔽层短路就行。

网友:
这里断了又没事,后面把皮按比例剥掉外皮就好了,想要前面的那个么可能麻烦点,其实双天线就是差分而已,还有一根基本不影响

网友B:
稳妥的方法换天线,不过楼上几位说的也是科学的,馈线部分只是传输信号,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把剩下的拨皮,另外其实一根天线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妥的方法换天线,不过楼上几位说的也是科学的,馈线部分只是传输信号,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把剩下的拨皮, ...

如果把剩下的剥皮,那前面那个黑色的疙瘩不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剩下的剥皮,那前面那个黑色的疙瘩不就用不了?

哪个 是  增强信号的       也 可以 没有

网友C(2016-02-29):
你自己做的视频眼镜卖不。。我想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的视频眼镜卖不。。我想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