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5-10-31):
郁闷 我插好1 6通道 升降对 副翼是反的 怎么调都正不了。/。1 6也对调过  也调反向了还是不行,舵机反转要么副翼正常升降是反的,要么通道反转。。郁闷死啦。。求指导

网友A:
你多研究一下说明书啊,懂一点初中数学就知道很容易的,你这么笼统的说法,大家也不知你到底卡在哪

网友:
我的飞x5都对呀,明天看看我的摇控是怎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研究一下说明书啊,懂一点初中数学就知道很容易的,你这么笼统的说法,大家也不知你到底卡在哪

看说明书,就是看不出所以然。。唉

网友A:
混控有曲线的啊,你研究过没

网友B:
方向不對的是 CH1 或是 CH6, 在錯的頻道裡看看該設定值數字前是 +還是 - ,如果是+便張它改為 - 數值 ,反之亦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對的是 CH1 或是 CH6, 在錯的頻道裡看看該設定值數字前是 +還是 - ,如果是+便張它改為 - 數值 , ...

反向舵机功能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有曲线的啊,你研究过没

师傅,求指教。在说明书看不懂

网友B:
甚會不行,我自己及幫我的飛友都不知設定過幾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甚會不行,我自己及幫我的飛友都不知設定過幾多次.

在舵机反向设置中ch1或者ch6都设置过反向,ch1设置反向变成通道相反,ch6设置反向副翼正常升降就变成相反了.

网友:
就是设置正反舵和 1  6通道的调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舵机反向设置中ch1或者ch6都设置过反向,ch1设置反向变成通道相反,ch6设置反向副翼正常升降就变成相反了 ...

这结果就是按你设定的呀,混控里有曲线表,分主动被动一一对应的。你稍微看下就知道其中的意思了,如果反了,你就在曲线里往反向搞同等数值。很简单的啊。 里面还有多重关联的选项,如果你有需要用到,如:油门——副翼——升降,之类的要打开Link下的正负方向选项。功能很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果就是按你设定的呀,混控里有曲线表,分主动被动一一对应的。你稍微看下就知道其中的意思了,如果反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