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小机一款

楼主(2015-10-31):
        好久没有飞了,以前玩过固定翼,现在手里有华科尔D10遥控,B6充电器,没有其余的东西了。
现在请各位老师们,大神们,老鸟们,给我小弟一点建议,哪款小机好一点,质量,做工,售后,配件价格之类的稍微好一点的。
       在此,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裂推荐:https://shop120643804.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8pwErZ

不要发广告,好吧?

网友B:
如果你已经有点技术的话,还是建议亚拓150的。这机子真是微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C:
顶 我也想知道啊! HCP100 + MCPX V2主板!?   977?  K110?  H377?   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飞过 伟力 911 已经很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 我也想知道啊! HCP100 + MCPX V2主板!?   977?  K110?  H377?   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飞过 伟力 911 ...

哈哈,小飞机随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已经有点技术的话,还是建议亚拓150的。这机子真是微机中的战斗机。

这个太贵了,而且配件也是很大的支出,还是考虑国产的,主要是后期配件要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太贵了,而且配件也是很大的支出,还是考虑国产的,主要是后期配件要便宜的。

飞过八面悬停的话,要玩小机就上150了,性能可靠,结构合理,结实,舵机比同等级的其他机子的都好。维护费虽贵一些但,技术合格的话基本不会大炸的。

网友:
伟力 K110  好 还是 HCP 100好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过八面悬停的话,要玩小机就上150了,性能可靠,结构合理,结实,舵机比同等级的其他机子的都好。维护费 ...

亚拓150都说非常不耐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亚拓150都说非常不耐炸

你想炸了换全新还是炸了换个小部件就行。150绝对是后者,当然要一定技术才好上150,绝对比450L难搞好多。我是由于离飞场远才突发进的150的。

网友E:
100s不错 很稳 用d10加高频头或者用ar6210卫星对频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想炸了换全新还是炸了换个小部件就行。150绝对是后者,当然要一定技术才好上150,绝对比450L难搞好多。 ...

150我的也刚整结束。刷了主板上的两个电调,升级了主轴等等。。。不过。。这鸡我依旧觉得搞起来很麻烦。根本不建议新手,新手入150,会加速退魔。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0s不错 很稳 用d10加高频头或者用ar6210卫星对频即可

你完蛋了。。。。。现在跟我一样开始推荐100S了吧。。。这鸡玩过之后会上瘾。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完蛋了。。。。。现在跟我一样开始推荐100S了吧。。。这鸡玩过之后会上瘾。哈哈

他们都买100s 然后退魔 然后你懂的

网友G:
150啊..稍微摸一下地板牆壁就要換主軸橫軸的 不然震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0我的也刚整结束。刷了主板上的两个电调,升级了主轴等等。。。不过。。这鸡我依旧觉得搞起来很麻烦。 ...

楼主肯定不是新手,你就说句老实话,觉得150怎样吧。个人认为真心不错的,但正如你所说技术要到家,还有就是要像大机般看待,不然真是炸机伤人的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50啊..稍微摸一下地板牆壁就要換主軸橫軸的 不然震死你

你飞的空间多大,真心飞过150吗?问题是为什么摸地板啊,过八面悬停后,150在4平方,三米高空间,可飞航线的。
这个不假。其他小机不开6轴绝对没这个精准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空间多大,真心飞过150吗?问题是为什么摸地板啊,过八面悬停后,150在4平方,三米高空间,可飞航 ...

弄錯重點了 我那句話的重點是150不耐摔
問我有沒有150?呵呵 明天我150的全套升級件就到了 要不拍給你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空间多大,真心飞过150吗?问题是为什么摸地板啊,过八面悬停后,150在4平方,三米高空间,可飞航 ...

主要亚拓那舵机确实不错。不过后来发现。150的原厂桨其实很蛋疼。容易双桨。已经换了MH的DFC臂,还好可以调整。否则就干瞪眼。排震方面是我玩过小鸡里面最难的,没有之一。不过难度也在于没有太多备件在手里,配件都太金贵,不可能像国产那样买好多在家备着,排震的时候慢慢换。还有150悬停有点头的毛病,只要稍微开一点十字盘感度就有。台湾亚拓论坛也是说这个在150上算正常。而且150我在怎么排震,放手里都震动比同样2S的100S大很多很多,而且我那150我绝对可以说排震一定到了一个极限了。

至于手感,其实是对一个鸡的熟悉程度,或者说依赖。。。完了一段时间150觉得还可以,然后完了一段时间100S,在回头玩150发现卧槽真是到处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弄錯重點了 我那句話的重點是150不耐摔
問我有沒有150?呵呵 明天我150的全套升級件就到了 要不拍給你看 ...

既然你都是150高手了,咱俩来分析一下吧:
室内飞150炸机无非是主桨打击物件造成。先排除失控错舵等低级意外,
据许多模友分析的炸机定律中,
其中主桨撞击炸机的按主桨旋转面与被撞平面所成的角度来分,
可分成三种:切、削、拍。
切,就是垂直+-15度撞击;削,就是大于30度小于75度之间;拍,就是小于30度。
切,主受力单位为主齿轮,横轴,主桨,特点是一击即停。几乎不会产生横向于主轴的力,因此链式应力小,伤害往往较轻;拍,受力单位,舵机、连杆、斜盘、主轴,特点是拍打撞击平面(多数为地面)不能即时停下来,严重的产生多数拍击。由于受力几乎是横着的杠杆来折曲主轴和斜盘系统,链式应力很大,伤害重杂、且最为严重。削则是以上两者之间。
结论就是宁可撞墙,不要铲地,估计不可挽回时宁可空中停机掉落,不要降速乱闪。还有就是宁可碰尾不碰头。这样下来是不会造成过多损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弄錯重點了 我那句話的重點是150不耐摔
問我有沒有150?呵呵 明天我150的全套升級件就到了 要不拍給你看 ...

还有得请教一下,150的升级件有哪些啊?不是标配铝斜盘,铝夹头的DFC结构吗?舵机有金属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主要亚拓那舵机确实不错。不过后来发现。150的原厂桨其实很蛋疼。容易双桨。已经换了MH的DFC臂,还好可以 ...

就是我玩开450,刚玩150时一个样,以为小机动力小,很好搞,结果被它闹翻了。但现在再飞450L觉得无压力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玩开450,刚玩150时一个样,以为小机动力小,很好搞,结果被它闹翻了。但现在再飞450L觉得无压力啊 ...

150的升级件有,金属DFC臂,碳钢主轴,止推桨夹,和单向齿。。。金属舵机齿没必要。用防扫舵机臂就没事了。还有原厂的金属电机座和碳纤尾垂

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旋头。。还有,150真的随便一擦主轴是必换的。那玩意还没法矫正,横轴撇撇还能用。主轴20一根是巨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50的升级件有,金属DFC臂,碳钢主轴,止推桨夹,和单向齿。。。金属舵机齿没必要。用防扫舵机臂就没事了 ...

表示服了这些升级件了,DFC臂根本不会坏,那个金属尾电架,碳尾撑更加然并卵。之前摔坏两脚架,失误试机拍碎头罩,现在基本是主齿伤的多。其它的还是原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表示服了这些升级件了,DFC臂根本不会坏,那个金属尾电架,碳尾撑更加然并卵。之前摔坏两脚架,失误试机 ...

我可以确定你炸鸡很少并且炸鸡救鸡的姿势和熄火有很好的条件反射。我看到过150的金属十字盘都能把球头炸断的,不过150是公认的脆。配件贵。确实不适合新手。并且也是几乎所有人都说很飘。其实难以掌控。不过所有的所有,只要你习惯了熟练了。都是然并卵的事儿。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有得请教一下,150的升级件有哪些啊?不是标配铝斜盘,铝夹头的DFC结构吗?舵机有金属齿的吗?

有人在賣全套rkh的只要400多元就買下來了
不過裡面有一半都是改看了爽用的
比較好用的改裝件就是單向大齒了
原廠的D口大齒飛沒幾次或是炸幾次就變O孔了至於你所說的炸牆炸地板 150不管橫炸 直炸 上炸 下炸 他主軸就是會歪...
他就是這麼一個神奇的存在 估計是主軸太軟了 用鋁合金做的 雖然輕量
但就是不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人在賣全套rkh的只要400多元就買下來了
不過裡面有一半都是改看了爽用的
比較好用的改裝件就是單向大 ...

求链接。这脚架和头罩我喜欢。。。

网友:
小鸡子就是在家随便玩玩 折腾太多就没意思了
不过看来没有省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链接。这脚架和头罩我喜欢。。。

這個要買要去國外網站買了 淘寶沒有

网友:
还是100s最省心……头罩要四个胶圈都有,觉得要炸了就切熄火几乎再没坏过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人在賣全套rkh的只要400多元就買下來了
不過裡面有一半都是改看了爽用的
比較好用的改裝件就是單向大 ...

你能弄到你发的图上的这些吗,一共多少RMB呢。看着很爽的样子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能弄到你发的图上的这些吗,一共多少RMB呢。看着很爽的样子啊!

剛好有人在拋售 總共40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确定你炸鸡很少并且炸鸡救鸡的姿势和熄火有很好的条件反射。我看到过150的金属十字盘都能把球头炸 ...

胶斜盘我都不会炸的掉球头啊,只炸过主桨断裂,尾杆弯曲,脚架断了固定柱。呵呵。你看看人家发上来的升级件,很好看的啊。这也则面证明150还是很多人的大爱呢?
我就是懒去飞场,450L都灰了,最近有点冲劲想弄个傻B570,估计不到飞场飞不成的,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剛好有人在拋售 總共400RMB!

就你发的蓝白那些吗?弄来摆摆也很是好看啊。链接发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你发的蓝白那些吗?弄来摆摆也很是好看啊。链接发一下,谢谢

就一套而已被我買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一套而已被我買走了

而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后就没了?

沒了~

网友F:
所以我也在出450l不过150的升级件,已经大部分停产咯。。。很多头罩都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也在出450l不过150的升级件,已经大部分停产咯。。。很多头罩都没货了。

丫的估计想出什么新机型吧!其实150真太小了,说实在的一出室外找都找不到。但室内还真是挺好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