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音问题

楼主(2015-10-31):
本人是楼房党,有南北两个阳台。
买了一台WM180V的车床,小区非常安静,夜晚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WM180V的噪音显得很大。噪音主要是电机调速产生的,切削噪音也有点大。南阳台被老婆全部征用养花了。。北阳台还有一部分空间,现在打算在北阳台放置机器。白天都不在家,只有晚上有时间玩。不想打扰到邻居,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计划1:做一个1.2*1.2*2M的木框架,外面钉上强化地板(密实,隔音应该不错),里面蒙50MM消音棉。底座加橡胶垫减震 ,操作的时候人进去,关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懂的朋友给点建议。
计划2:改造书房隔音。。但成本较高,而且觉得卫生是问题。

大家有什么经验请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学别人自己顶一下 ,等大家的建议

网友A:
齿轮传动改为皮带传动据说声音要小很多。直流电机改用缝纫机节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改为皮带传动据说声音要小很多。直流电机改用缝纫机节能电机。

这个就是皮带传动的,噪音是因为调速器。。

网友B:
车螺纹的挂轮,噪音大。
再是电机和主轴,转速低噪音小。车小件,时我都用调压器降低转速。

外面做隔音确实有必要,不过空间小,憋屈人,夏天不得热死可以参考下这个:
隔音间的参考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83639d60101e3h9.html?vt=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螺纹的挂轮,噪音大。
再是电机和主轴,转速低噪音小。车小件,时我都用调压器降低转速。

感谢回复,我打算做个小房间算了,因为做小房间的地方,楼上楼下都不是卧式,可能好点,小房间再装一个空调~ 夏天也没问题,买了车床还没车过东西,看了好几个晚上了! 不折腾好隔音不打算玩

网友C:
进给量小一点噪音大幅下降,切割铜铝比切割钢铁噪音大幅下降。秘诀就是慢,工件尽量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给量小一点噪音大幅下降,切割铜铝比切割钢铁噪音大幅下降。秘诀就是慢,工件尽量轻巧。

感谢回复,但我觉得空载噪音已经不小了! 反而切削噪音显得并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我觉得空载噪音已经不小了! 反而切削噪音显得并不大!

我的也是180的床,最便宜那个,感觉切削噪音偏大,空载还可以。底座垫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再垫在一个软垫上。

网友:
一样的啊,多交流,我还没用起来。也是在为工作间头疼,家里总感觉很难腾出这么个地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螺纹的挂轮,噪音大。
再是电机和主轴,转速低噪音小。车小件,时我都用调压器降低转速。

你确实经验丰富啊

网友D:
我南阳台没有封,北阳台很小,我一楼,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能不能挖地下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南阳台没有封,北阳台很小,我一楼,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能不能挖地下室

物业同意不错啊~~ 我今天做了测试,机器放在北阳台底座放5块孩子的爬行垫,5楼,关好门窗,走到门外仔细听才能听到声音,但在室内声音还是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180的床,最便宜那个,感觉切削噪音偏大,空载还可以。底座垫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再垫在一个软垫 ...

我的机器就是空载的时候,电机的低频噪音~ 本身机械噪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就是空载的时候,电机的低频噪音~ 本身机械噪音很小

对,空载确实声音不大的。汽车一个道理,怠速时跟没发动差不多。

网友:
按照KTV那样隔音完全没有问题,找装修公司

网友A(2016-02-04):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皮带传动的,噪音是因为调速器。。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其实,家用车床一开动主要问题就是切削噪音和震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刀慢速,180V用直流电机调速采用降压控制转速,电压降电机的扭力下降,所以它采用600W功率,功率一大调速器的电流也大,有电流声是很正常的。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换伺服电机,低速有力还静音。

楼主(2016-09-25):
引用 网友A: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其实,家用车床一开动主要问题就是切削噪音和震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刀慢速,180V用直 ...

解决了一部分,自己焊了个方管桌子,方管里打上泡沫填缝剂,车床放在上面,再在桌子底下垫上强化地板,强化地板下面放爬行垫2层,亲自去楼下邻居家里听,一点声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其实,家用车床一开动主要问题就是切削噪音和震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刀慢速,180V用直 ...

低频噪音问题换了调速器解决了。。。

网友(2019-02-09):
其实主要是固体传声到楼下的,桌面和机床下衬垫减震橡胶最好,做个局部空间再用隔音棉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