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450皮传 经常扫前驱动齿

楼主(2015-10-31):
450pro改的冰人   之前已经扫过两次了   昨天飞回来竟然没发现 今天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颗牙   就是图炸鸡便宜噪音小才改的皮传  这丫的没炸就扫三回了 而且因为咬的不紧  噪音也特别大    虽然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间距是固定死的  有没有巧妙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哈哈哈,这个齿轮有两种,一种是直径17mm的齿,刚好合适,不过早就断货了,现在都是直径16的,所以齿轮咬合不紧,只有一个办法:把尾管夹座的固定孔(碳纤板上的)用锉刀锉成条形孔,把尾管固定座向前移。这样我用了大半年,炸鸡20多起都没扫过齿。大齿轮倒是逢炸必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个齿轮有两种,一种是直径17mm的齿,刚好合适,不过早就断货了,现在都是直径16的,所以齿轮咬合 ...

这是个大工程啊……八个螺丝加俩卡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大工程啊……八个螺丝加俩卡槽……

一劳永逸,何乐而不为?

网友B:
反正我没皮传是没有扫过。。要是间隙大了可以把固定螺丝弄成长排槽啊。。跟侧板固定的地方可以拿掉跟X3一样。自己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
也可以把主轴座的侧板上的孔扩大一下,把主轴座往后靠一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没皮传是没有扫过。。要是间隙大了可以把固定螺丝弄成长排槽啊。。跟侧板固定的地方可以拿掉跟X3一样 ...

毕竟是老机了,设计上没现在的先进

楼主:
引用 楼主:
毕竟是老机了,设计上没现在的先进

……这个要动十二颗螺丝,而且有一个舵机是卡着位的,唉,没办法动尾巴吧

网友C:
7075有吕齿 配合固定座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75有吕齿 配合固定座更好用

我去 哥们 你上午跟我说啊。。。没趁手的工具   磨了快俩小时才搞定。。。

网友:
换飞越的试试,我的450pro是飞越的皮传,接触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 哥们 你上午跟我说啊。。。没趁手的工具   磨了快俩小时才搞定。。。

让我笑一会先,改皮传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E:
估计楼主买错了对转齿 pro用的是26t的  楼主估计买了sport25t了,pro这里根本不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买错了对转齿 pro用的是26t的  楼主估计买了sport25t了,pro这里根本不会扫齿

没错啊 我买了四个了 不会错啊 26t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错啊 我买了四个了 不会错啊 26t的

你用的富力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富力侧板??

飞越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啊

你最好发个齿对转齿轮 包括轴的图片 我玩pro1年了从来没扫过除了大齿盘以外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发个齿轮 包括轴的图片 我玩pro1年了从来没扫过除了大齿盘以外的齿轮

你帮看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轴的问题,冰人有出两种轴,你这个看起来有台阶,pro用的是没有台阶的。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上下会不会窜动 我记得有专用垫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