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ontronik电调编程器和k蛋区别

楼主(2015-10-31):
请教kontronik电调编程器和k蛋区别,谢谢。

网友A:
只能说k蛋比kusb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k蛋比kusb强大!

USB也能升级固件,但是可以调整BEC电压不?内置参数可以修改不?

网友B:
K蛋停产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蛋停产多少年了。。。

那现在电调用什么调呢?

网友C:
K蛋和progUNIT 功能是一样的, 即progUNIT有的所有设置功能(包括电调升级固件等)K蛋全都可以, 另外K蛋还多了个显示屏, 可用于外场现场设置电调, 这个功能是progUNIT没有的, progUNIT必须连电脑使用。 另外K蛋是停产了, 应该买不到了。progUNIT是目前设置K牌电调最好的工具了, 包括设置卡I,卡II等所有的设置功能progUNIT都有, 只是需要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K蛋和progUNIT 功能是一样的, 即progUNIT有的所有设置功能(包括电调升级固件等)K蛋全都可以, 另外K蛋还 ...

了解了,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很详细,谢谢。

Jive Pro 和Kosmik能用那个鬼Bluetooth模块。。。
跟K蛋一个价,我没钱,老老实实去听滴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