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澄星6050用d7e控的设置没有模友回复

楼主(2015-11-01):
为什么澄星6050用d7e控的设置没有模友回复有点失望

网友:
玩澄星飞机的人很少,我还知道澄星的四轴做工材料很垃圾,售后更垃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玩的人少,没玩过6050,不懂怎样回复

网友(2016-04-13):
DEVO7必须加高频头才能用

网友A:
我是6050  这个机感觉老是会突然失控 而且 电池没电是直接大奖停转 只能高空直接坠地了

网友B:
6050我用的原装控,这机也就当个模拟器用用得了,不要有什么高追求,除了耐炸没别的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50我用的原装控,这机也就当个模拟器用用得了,不要有什么高追求,除了耐炸没别的优点了。

网友C:
6050只能原厂控才能飞得舒服
7E飞6050是永远的6轴,所以即使几年前6050很多的时候,也不应该去用7E
6050放几年前新手入门是很不错的,主板问题很多人反映,可我从入门炸到脱坑都没出现过,也许人品好。
另外这机去年初就停产了

网友:
还有就是1分钱1分货,6050就那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6050  这个机感觉老是会突然失控 而且 电池没电是直接大奖停转 只能高空直接坠地了

我也有一架6050,有时十米范围内也会失控的!即使悬停时,轻微打一下方向舵,整架机像抽搐似的!而且整架机的设计精度不够好,用手捏住主轴来回晃几下,都感觉主轴松动!打舵的幅度稍微大点,整个舵机都晃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050只能原厂控才能飞得舒服
7E飞6050是永远的6轴,所以即使几年前6050很多的时候,也不应该去用7E
6050 ...

听说销量过千,卖得好好的,干嘛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销量过千,卖得好好的,干嘛停产了?

销量高是因为价钱低
新手入门悬停悬停炸炸是很不错的,当初就是拿6050连炸半个月学会倒飞。总共配件支出却不超过200元。
但是精度太差、在小机三轴没自旋优化的那个岁月里,精度决定自旋性能。
MCPX是价格高,自己组也得花2~3台6050的价钱
MINI CP也是价格相对高一些,舵机比较坑爹。
加上977出来以后,实际6050的价值一步步缩水。
没记错的话6050是2012年的机子。

至于停产,小直升机本身就不赚钱。加上澄星本身就是玩具级的牌子,正好多旋翼时代来临,2014年下半年就传出厂家停产的消息了,他们想搞多旋翼分一杯羹。
小机行列中还走低端路线的6050停产是必然的。

网友:
哇,好有历史感的回贴